[家电] 拆个LED灯

楼主(2022-10-04):
  拆个24W灯泡,没有输出驱动坏了,自己修不来,帮看看灯珠多少电压合适,想买个来换上,有个36w的驱动可以换上去嘛

外观

灯珠

网友A:
灯板供电是72V/300mA,你的驱动板应该不合适,不过试一下也行。

网友B:
一般来讲36W驱动也是可以用的,再说试试也不会爆炸,没关系的

网友:
可以用的没那么亮而已,反倒耐用,2并1w一个灯珠0.5w,大约300毫安电流你上230毫安可以的,电压自动适应的恒流电源

网友:
换的驱动板,要注意输出电压范围,有的空载和高电压灯板,容易击穿电容裂开,烧芯片。低点电压灯板问题不大,万一测试有异味,赶紧断电。

网友:
搞不好会烧LED灯珠

网友C:
24W灯泡的灯板2并24串5730贴片,LED端工作电压一般要72V以上,工作电流低于300mA即可。你那个个36w的驱动标称输出电压100-120V,工作电流230mA,如果属实,可以使用。
只是这种塑壳球泡,要考虑散热问题,建议LED端工作电流调整在150—180mA之间为宜。

网友:
输出电压稍高了点。

网友:
这个驱动的输出电压比原灯板的工作电压高了一些,但输出电流适合。可以试试看,可能会出现灯板闪烁的情况,如果有能力可以调整一下驱动的参数。

网友:
2并24串的灯板,适合的驱动是300mA72V左右,这个230mA100V应该可以的。恒流驱动,在一定范围内属于自适应电压。

网友:
应该能用,电流小些灯珠还耐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供电是72V/300mA,你的驱动板应该不合适,不过试一下也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36W驱动也是可以用的,再说试试也不会爆炸,没关系的

我量36W空载电压有300v不敢试

网友:
估计是不合适,最好换参数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量36W空载电压有300v不敢试

空载和有负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W灯泡的灯板2并24串5730贴片,LED端工作电压一般要72V以上,工作电流低于300mA即可。你那个个36w的驱动标 ...

我量36W空载电压有300v怕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36W空载电压有300v怕怕

估计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带24串的灯板应该没问题,主要是看LED端的工作电流,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带24串的灯板应该没问题,主要是看LED端的工作电流,不要太高。 ...

刚试了工作电流一百一十多

网友:
两并24串的灯珠,0.5瓦一颗,如果足功率估计电流200mA-。一般150-200mA的驱动就行了,电压不要太纠结,试试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和有负载是不同的。

刚试了,图片放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