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光锚HS8145C5使用USB打印机心得,其它型号可参考

楼主(2022-10-04):
这破玩意跟Openwrt等使用9100端口不一样,它是用类似共享的方式达成的,所以之前一直使用添加TCP/IP的方式一直没成功我手上这台是华为HS8145C5,硬件版本是148C.A,软件版本是V5R019C20S135,其它版本或者型号请自行测试,不一定100%适用
操作步骤如下:

1.将打印机的USB数据线插入光锚的USB端口,登陆光锚,打开"应用>日常应用>家庭共享",勾选"开启存储共享和打印机共享"(我这台普通用户就可以操作,如果不行,请换超级用户),页面会自动刷新并显示出打印机型号,如果不显示可能是哪里有问题,不建议尝试下一步操作

2.打开开始>运行,输入\\192.168.1.1回车即可看到光锚共享的打印机,双击打印机按提示安装驱动

3.打开"设备和打印机"即可看到共享的打印机(左边一个)

与Openwrt等作打印机的区别:
1.端口界面不同,这个光锚使用的是共享达成的,所以端口里都是灰色不可见状态

2.打印测试页里显示不同,这个端口显示的是光锚共享的打印机,而使用Openwrt等显示的是打印服务器的IP和9100端口 20221004_214903

网友A:
谢谢分享。光猫功能越来越多了,以后干掉路由器,干掉NAS,干掉打印机共享服务器,干掉机顶盒……

网友B:
估计就是samba,samba上是有打印共享的,只是一直没人用

网友C:
终于有人物尽其用了,之前我看人家出租房(就一间屋子)装个宽带,还要再买个路由来开WIFI,我就说了句没必要,直接用光猫的不好吗?然后就被一堆网络喷子科普啥光猫咋咋不好的。有啥不好的,又不是家里,能有几个设备同时使用?这点带宽不够么?多个路由器不浪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光猫功能越来越多了,以后干掉路由器,干掉NAS,干掉打印机共享服务器,干掉机顶盒…… ...

我觉得还是各干各的好,事事通=事事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物尽其用了,之前我看人家出租房(就一间屋子)装个宽带,还要再买个路由来开WIFI,我就说了句没必 ...

主要是有个闲置的没用,所以捣鼓一下用起来,要说wifi我也是不推荐用的,毕竟现在的家庭户型复杂加上干扰严重,想要体验好基本不可能一个AP能解决,当然如果任何区域到接入点只隔一道墙的话自然不需要再另外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物尽其用了,之前我看人家出租房(就一间屋子)装个宽带,还要再买个路由来开WIFI,我就说了句没必 ...

你大概没用过运营商送的垃圾光猫吧

网友D:
终于被你折腾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物尽其用了,之前我看人家出租房(就一间屋子)装个宽带,还要再买个路由来开WIFI,我就说了句没必 ...

我用了几年的光猫WIFI了,百来平三房,主卧2.4G勉强可用,之前用8145v,现在用8145x6

网友:
好光猫以一敌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被你折腾好了啊

结果还是我自己测出来的,你提供的意见完全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还是我自己测出来的,你提供的意见完全没用...

哈哈,我都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samba,samba上是有打印共享的,只是一直没人用

你说对了,果然是SMB...

网友E(2023-07-27):
华为界面的8145v5可以使用USB打印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为界面的8145v5可以使用USB打印机吗?

可以的,我试过好几个华为光猫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