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DA AC7救砖救助

楼主(2022-10-04):
tenda AC7路由器,无限重启,表现为:系统灯亮,过几秒,WAN和LAN灯同时亮,随后系统灯,wan,lan,wifi四个灯齐亮,无限循环。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板子上有vcc,tx,Rx,gnd接口,不晓得可不可以用刷机小板重写,也没有刷机软件。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看看电容是否鼓包,一般正常使用固件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换电源..12V1A不行就12V2A,,像供电不足的症状

楼主:
楼上两位有道理,我去掉9V,1A的自带外置电源,用ttl线接vcc和gnd,居然正常访问管理界面了,但好像不稳定,过一两分钟断开再恢复。目测电容也没变形。

网友:
重刷官方固件就行,我就是

楼主:
这个机子本来就没有刷过别的固件。
自带电源接上后,板子VCC对地电压3.3V,去掉电源,USB转TTL供电是5V,能访问,但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