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温湿度计改R8025AC(CEM DT-322)

楼主(2022-10-05):
之前改了一个定时插座,用8025AC精度从一天三四秒提高到四天1.5秒。国庆节得空,把手上另一个温湿度计继续改,改前一天快二三秒,一节7号电池供电。按照高手前辈的方法和指示,很简单,焊下晶振及两个负载电容,接上8025ac,一开始通电没显示,换接原晶振另一个脚,就ok了。看看后续观察精度如何。

电流也实测了,200ua档,改前12.5ua,每十秒读取一次温湿度电流48ua。改后变为13.9ua和58ua了。从绝对值看只增加了1.4ua不多,但从比例上增加了1.4/12.5=11%,相当于电池寿命相当于原来的9成。比如原来电池可以续航一年,改后变为10个月出头,个人估算,供参考。

国庆节陆陆续续一共改了3个,都是8025AC,因为都是单节电池的电压,只能上AC。
10.5号的21:30点对比了一下时间差更新统计精度如下:
第一个改好并对好时至今117.5个小时,快了1.4s,换算为一年快104s;
第二个改好并对好时至今21.5个小时,目前跑快还是0秒;
第三个改好并对好时至今9.0个小时,目前跑快还是0秒;

说明:
以上都是和收波成功的电波表比对;
有人会问,快1.4s你咋比出来的?眼睛和大脑能估到这个精度?尤其是上图没秒数显示的,你和电波表比对快慢多少秒咋比?
很简单,用上了手机的“慢动作”拍摄功能,拍好一段几秒钟的视频,进去里头视频调速,关键来了:视频速度设为0.1倍!然后导出视频并播放,自己找一个时钟刚刚跳到比如A秒时的画面并暂停,记下此时播放器的时间点T1;然后继续播放,看好电波表,当电波表也刚刚跳秒到A秒时也暂停,记下此时播放器的时间点T2,(T2-T1)/10就是时钟比电波表偏快的秒数了。
慢动作了10倍,视频播放很慢,很容易找到T1、T2的。
后续还记得的话,大概一个月后我再来更新了。

网友A:
端着一碗豆浆望着楼主,流下了不争气的哈喇子

屏幕上手写的15+是什么意思?

8025增加的那点电流问题不大,AAA的碱性电池能扛得住,坐等运行精度报告

网友:
万物皆可改8025系列

网友B:
电池使用时间会缩短吗?

网友:
就像个三极管

网友:
前来观看高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着一碗豆浆望着楼主,流下了不争气的哈喇子

屏幕上手写的15+是什么意思?

该机湿度显示偏低,机器显示数值+15才准确,所以写上去15+。之前特地借了一个工业用高精度温湿度测量仪校正过家里所有温湿度计及wifi时钟等显示的温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使用时间会缩短吗?

AAA碱性电池一般总有300mah电量吧,300/13.9*1000=20000小时出头相当于两年半多。

网友:
这有点专业了

网友C:
我的8025T跑了一个月了,一秒不差

网友:
你这个温湿度计做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8025T跑了一个月了,一秒不差

你这个厉害了,一年的误差也在10s以内了?我的改了两个定时器,用于早餐自动蒸鸡蛋,一年偏快几十秒,不到一分,两三年没有调时间了

网友:
8025T精度非常高

网友:
这个表有点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025T跑了一个月了,一秒不差

T的精度高。我现在一共改了三个了,都是ac的8025,都是单节电池电压就是1.2-1.5v。精度大概就是三四天快一秒。一个月10秒,一年2-3分钟

网友:
8025热度不减,应该错不了

网友:
不错,有空把我的也改改试试。

网友:
闹钟里面空间挺大,方便改造,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