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万能充不敢用,怎么弄5V输入

楼主(2022-10-05):
手上有点老手机电池,一直养着。
之前有一个万能充 改了TP4056,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
每次用夹子充,固定不好要么断开 要么充电电流小。
看到又有便宜的2.4元一个,想着就用它的夹子而已。
外壳写着2.8-8.7V充电。也不知真假。
220V看着不安全啊。不想再加4056了,直接5V输入到原电路板上。
但是5V应该接在哪里呢?麻烦各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欢迎指点,谢谢 谢谢!

网友:
当然是电容两端呀

网友:
还是整个4056塞里面吧,3582的充电电流只有250ma,你的手机电池我看个头都不小,用3582充,得等到地老天荒啊

网友:
真是有存货

网友:
充电器里边才这几个元件

网友:
接在220U/10V电容那里

网友:
没有5v电压端口

网友:
5V1A的电源不足5元。

网友:
品胜有款充电器,也是类似万能充。夹板式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
这万能充好有年代感现在的手机电池充电都做成不可拆卸了,这个没有用处了

网友:
里面改4056,芯片,充电也快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别改了,修复电池神气

网友:
接在耐压低的电解电容,3582截止精度太低,最高能到4点3伏,建议外接4057电池充电板,比4056多电池防反接,万一接反对调,或者找4056加自动极性识别。

网友:
5v接芯片6,8脚试试,不行就丢掉吧

网友:
夹板式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专门保留了几个这样的万能充,极性自动切换,傻充,修复激活锂电池的好工具,没有之一,就是得控制好时间。

网友:
外接4057电池充电板,比4056多电池防反接

网友:
过去可换电池时不是都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