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25元超性价比的艾本C5收音机

楼主(2022-10-05):
25元的艾本DSP调频收音机,可存台50个,用一节18650电池(好评,就能德生也做不到在200元价位设计18650,塑料做工还行,还用一根弹簧做成了内置天线,弹簧和外置天线通过按压连接(好评),这样不拔外置天线也能听,扬声器0.5W,电源和扬声器全是插拔接口(连德生也做不到),和德生PL380对比了一下,灵敏度差不多,就选择性比德生的差,用的是RDA5807国产DSP(11年研发的)芯片听说市场几毛钱一片,RDA公司己被紫光收购,连官网也打不开了,RDA5807灵敏度指标,标1.2uV,比德生用的美国技术DSP芯片深圳芯科si3730的2uV还强,PCB做工很好,厂家洗了板很干净.一共3个ic,8002D是外置扬声器ic,RDA5807FP是收音芯片,还有一个是单片机ic(存50个台),总的来说25元值回票价,又是DSP保证了灵敏度,比200元价位德生在单片机软件收音机功能上要有差距,胜在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A:
喇叭的功率太小了,如果可以换个常见的3W或者5W迷你音响的那种就好了

网友B:
dsp和普通收银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功率太小了,如果可以换个常见的3W或者5W迷你音响的那种就好了 ...

可以的,8002D在5V下输出就有3W推力,换个3W扬声器完全够驱动,但耗电量会放大

网友:
时代进步才会出现能用18650的收音机

网友C:
都typec接口了,但还是模拟信号,何时能数字化

网友:
不能插卡,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typec接口了,但还是模拟信号,何时能数字化

数字广播,八九十年代就疯狂吹嘘,还有什么调幅立体声呢,结果是还没开始就消失了。

网友:
这个价格,加上这个做工,确实很不错,德生收音机怎么说呢,电路板做工不是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p和普通收银机有什么区别

DSP 稳定性好 电台不跑

网友:
这个只有调频波段,没有中波和短波

网友:
听力考试专用

网友D:
唉!我曾经搜到过显示电台名称和节目的广播,那逼格满满。
地面波测试时也搜到过有节目单的电视,可惜后来正常播出时全没了。
楼主这收音机立体声感觉咋样?安卓手机上的收音机我几乎就没听到过立体声,它那信号门限太高了,要50以上才有立体声,我这信号最好的也才30多点。
前一阵子在收垃圾的地方翻出了爱华随身听,真情怀机,那个立体声比我的德生还要有感觉,搜的台更多,就是不太好调,听着电台里播的老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感觉带上耳机用收音机听的歌曲,比手机电脑上的要好听的多。声场层次感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不能插卡,差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唉!我曾经搜到过显示电台名称和节目的广播,那逼格满满。
地面波测试时也搜到过有节目单的电视,可惜后来 ...

看台吧,有的台放的是非常高音质的,然后设备也好,听起来感觉当然好了
一般地方小台就是普通的320kmp3或者128k的清晰度就不咋地了
还有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有那么一点点失真应该也有关系,不过我拿我这里一个省台的网络广播(m3u8流媒体的,具体比特率多少我也不清楚,反正4分钟大概20m大小)和直接接收对比好像也没啥区别。。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台吧,有的台放的是非常高音质的,然后设备也好,听起来感觉当然好了
一般地方小台就是普通的320kmp3或 ...

呃,咱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那种信号弱时,听的感觉就和咱们用耳机听手机播放的歌曲一样,然后你调一下天线(乱摆一下耳机线),信号强了,那声音就,立马变样了,我也不知道咋形容,就像你使用了音效增强软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咱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那种信号弱时,听的感觉就和咱们用耳机听手机播放的歌曲一样,然 ...

应该是电台有调音,可以听下网络广播对比

网友:
数字化后真的没几个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