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710U 9R15机芯,求U盘强刷包 Install.img文件

楼主(2022-10-05):
创维E710U 9R15机芯,求U盘强刷包 Install.img文件。
电视进不了主页,某宝买了个INstall.img.刷完问题依旧。求另外的:install.img~~.在试试。

网友:
创维9R15_E710U_主程序install.img软件程序数据U盘刷机强升级文件

第一种为本地或OTA升级包。下载的本地升级包,可联网在线升级,也可放入U盘、用于本地升级。电视机用本升级包升级后,不会清空用户数据;就是升级失败,也不会造成死机,并还会自动返回到上一版本。在电视机能正常开机情况下,强烈建议采用此升级方式。

第二种为强制升级包(完整升级包)。如果电视机升级出现死机而不能进入系统,那么可用此升级包进行系统恢复。电视机用本升级包升级后,会清空用户所有数据。E510系列采用此升级包升级后会进入安全模式,需进入工厂模式选屏参、将安全模式(SafeMode ) 选项为“关”,之后,电视机才能正常工作。在电视机能正常开机情况下,不建议采用此方式升级天赐4.1系统。

注:E690-9R10机芯、E710-9R15机芯的强制升级方法相同:将电视关机,然后将主程序“install.img”放入U盘根目录下,用串口小板将电脑连接到电视机,保证机芯引导程序正常(引导烧写方法见技术资料下载中心9R10、9R15服务策略指导书),用超级终端或“SecureCRT”在打印信息界面下,按住电脑“TAB”键不松手,同时开启电视机,即可触发主程序升级。

网友:
方法二、.IMG格式刷机教程(适合R机芯)

以8R98为例:
1、首先确认u盘ok,然后将u盘格式化
2、u盘格式化完成ok之后,将文件skyworth_test_enter_install(新建文件然后将txt去掉)和install.img放到u盘根目录下(解压出来没有txt的就不用管了,只管复制install.img即可),然后交流开机即可自动升级。注意升级时打印信息只显示一部分,且不显示升级过程,屏幕显示升级进度条,等待自动重启后即可完成升级。

以8R60,8R61,8R62,8R63,8R65,8R66,8R68为例:
1.工厂升级
8R62,8R68为新UI,调出工厂菜单方法为
音量减到“0”,主页转盘出现时按“1234”弹出工厂菜单,其他适用机芯在TV通道音量减到“0”按菜单键再按“1234”进工厂菜单(或者按键音量减到0按屏显),在Factory页选Update项(此时要保证USB口U盘上有升级软件)。

2.菜单键升级
先保证USB口上有带升级程序的U盘,电视机上电同时长按菜单键(触摸按键长点击菜单键),指示灯闪烁之后放开,开始升级。升级完毕后电视机会自动重启。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现在就是进不了系统,只能强刷,然后在*宝上买了个强刷文件INSTALL.imG强刷完问题依旧进不了系统。然后就是想问问,还有其它的install.img吗?我买的那个文件6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