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完美拆开HKS05003模块改电压

楼主(2022-10-05):
这个模块十来年前很流行,5V3A的输出能力效率还很高。
但问题就是在5V刚刚好是5.000V,这就导致有一点线损就没法用了。
而模块是封的硬胶,很难处理。
最后用热风枪开150~170℃吹,先把外壳翘烂,再一点点扣掉软化的胶。
拆第一个把电感敲烂了,又抠掉了自举二极管,补上正常。
拆第三个把底层铜箔削掉一点,还好是地,断了一条线补好还能用。
最后终于全部完美拆开。

巨大芯片,内置同步整流,实测裸板输出18W的时候70℃,需要贴小散热片。

网友:
当初3R33才是神器呢 都被玩出花了

网友:
以前的神器,不过都是小体积小功率的。即使是同步整流

网友:
用着不错起点儿低,谁都会应用,哈哈哈哈

网友:
厉害  这都可以修

网友:
修改的方法不错,功率挺大

网友:
5.000精度不错

网友:
这灌胶的不好拆吧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好东西

网友:
线损是多少V?

网友:
多少年前也买过,现在还有没拆完的

网友:
经典电路,拆改的不错

网友:
精度不错,可以当电压源吧

网友:
改电压,电流可调,恒流??好不?

网友:
完美的方案,,,,,

网友:
可以改高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