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大神们,有个1.5v的太阳能电池板,能用来diy个什么东西玩玩呢?

楼主(2022-10-05):
如题,太阳能电池板是车载胎压检测仪上的,很小的一块,想做个小玩意儿玩玩,又不知道做什么,这么小的电池板还有利用价值不?

网友A:
直接接到法拉电容上充电

网友B:
给单只电池的计算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到法拉电容上充电

那得好多年才能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单只电池的计算器供电。

没有太阳和光的时候就用不了了吧

网友C:
做个充电器,给镍氢电池充电

网友:
太阳能手电筒

网友D:
如果是那种室内光就能充电的,用镍氢电池改钟

网友E:
做个小收音机 24小时播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太阳和光的时候就用不了了吧

没有光你也看不见计算器啊

网友:
可以给电子钟、计算器、摇头机等小功耗的电器使用,或者用它的光敏特性,安装控制电路。

网友:
给石英钟供电

网友:
给1.2伏电池充电,然后焦耳小偷电路升压点亮LED

网友:
直接接线到石英钟上,这样钟就不用买装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充电器,给镍氢电池充电

不会搭充电器的电路啊

网友:
超级电容充电给石英钟供电

楼主:
1.5v的太阳能电筒,亮度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那种室内光就能充电的,用镍氢电池改钟

好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小收音机 24小时播放

24小时播放?会不会有点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光你也看不见计算器啊

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