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四驱特技扭变玩具车

楼主(2022-10-05):
--

花了108块大洋买的玩具车让二宝暴力摔坏了,把一边的支撑都摔折了,扔掉又挺可惜,于是尝试用大家一致好评的“油脂胶”修复。

拆开,这样更清楚的看到上下两片都断裂了,需要分别粘合。

拆掉轮胎才能打开驱动箱,其实只需要拆开一点就可以,没必要全部拆下来。

拍张合影,记录电机、齿轮等摆放的位置。

开始粘合,这一片比较容易,接触面大,粘合比较牢靠:

另外一片接触面太小,感觉不怎么牢靠,经过一夜固化发现还算可以。

两个断裂修复的放在同一边受力肯定不如原装的,所以就把另外一边的其中一片对调到断裂的这边,这样估计能玩的久一些。
所以给它就来了个大卸十八块:

这是变形机构,每转180°就变换一次:

这个应该是感知位置的,近处黑色部件上面有弹片。

伸展以后是这样:

变形拱起是这样:

装好以后发现不能左右横移,原来是把轮子左右装反了。
另外偶尔还有卡塔卡塔打齿的声音,拆开细看是一个轮子的齿轮掉了一个齿,估计玩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坏掉。

主板,MX1616L是双路直流电机驱动(共两片,驱动前后共4个电机),IRA9118应该是单路电机驱动(驱动变形电机),没有查到资料;另外两片无印字,应该是无线接收和音乐、灯光驱动。

之前改装的可更换18650电池:

修好,收工!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胶水不错

网友:
胶水广告不错

楼主:
接触面小的那片让我粘的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安装上以后会变形,放了几个小时也没裂开,看来胶水的确好使。

楼主:
我不是卖胶水的

网友A:
上环氧树脂会好点吗?

网友:
啥胶水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环氧树脂会好点吗?

应该会好一些吧,但是我没有环氧树脂

楼主:
就是淘宝、拼多多、阿里巴巴上卖的那种焊接剂,我是在阿里巴巴上买的,50克5瓶7.51包邮

网友:
就是502胶水吧

网友:
辛苦楼主节日修理玩具拆修分

网友:
四动力输出,加上遥控器,突然发现这个车很有B格

网友:
先天不足后天没救,楼主辛苦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拆修的够彻底,胶水不错

网友:
我觉得用哥俩好比这个牢固多了!

网友:
原来里面那么简单了,感觉玩具都是太贵了。

网友:
它是怎样实现横移的?

网友:
现在集成电路显得不是那么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