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复活一个T12刀头

楼主(2022-10-05):
      本贴的由来是因为先前一个西安产T12-K刀头断掉了,断面还很整齐温度传感器都能看到了还好没损坏。趁着放假前在TB选了黄花907的头主要看这内径合适想着把T12复活了废物利用一下。下面就上图基本就是有手就会的操作了。
这次买的907头子,一个刀一个3C

烙铁头到了,据开一个看看是铜的

断头T12

T12装上烙铁头的效果

最终的效果,说是5.5的内径实际装上还是太松,不要急易拉罐剪一段圈个套下进去就杠杠滴。

     下面说说为什么要据短呢,907头子太长直接装刚好贴到T12的固定箍套管上,导致热量顺着箍套管往上传递烙铁中部温度过高这是其一,还有就是烙铁头热量损失严重回温比以前更慢了。所以就给它嘎了!嘎了一了百了

楼主:
假期无事还D了一个T12手柄看看装上烙铁头的效果勉强能看

网友A:
我买了两个头,没看好尺寸结果都套不进去

网友:
车床镗一刀,然后钎焊

网友:
我买6.5外径的936头  用5.5的钻头晃一下子  再用力杵进去  完全就是 科技与狠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头,没看好尺寸结果都套不进去

有一种是936的头子,内径4.2外径6.5你是买了这个吧,这个你有钻可以自己扩一下

网友:
人工智能翻译,嘎了=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头,没看好尺寸结果都套不进去

不费力就买黄花907头  但是有点松垮  如楼主所说 要嘎点易拉罐皮

网友B:
我也弄过,没嘎,也垫了一圈易拉罐皮,然后我又想当然得往里打了点704,然后里面空气热涨把烙铁头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弄过,没嘎,也垫了一圈易拉罐皮,然后我又想当然得往里打了点704,然后里面空气热涨把烙铁头推出来了{ ...

你这操作可以,自动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操作可以,自动换头

吓死我了,赶紧烙铁断电,我怕发射出去

网友:
为什么用704胶呢?

网友:
看楼主乱点鸳鸯谱……

网友:
没有铜焊热损可观

网友C:
套上去的烙铁头远不如焊上去的。另外,907头比936头大了一圈,热容是大了,但回温性能也差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上去的烙铁头远不如焊上去的。另外,907头比936头大了一圈,热容是大了,但回温性能也差了不少。 ...

嗯,你说的都对。焊接我没条件,扩孔我没手钻,所以只能选907头子退而求其次

网友:
可以把头竖着割开,压小一点再套上。

网友:
记得论坛以前有人用高频感应加热线圈融化铜焊条焊接的,效果据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