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一条小鳄鱼夹氩弧焊地线

楼主(2022-10-05):
氩弧焊地线夹太大了,刚接小东西没地方夹,做一条小鳄鱼夹地线。

5平硅胶线20cm,30A纯铜鳄鱼夹一个,40A铜鼻子一个

5平方线进不去,只好把鳄鱼夹外皮割开,再套热缩管

网友:
同款剪钳

网友:
能工巧匠,学习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都说是地线夹了,还套皮干嘛,保护好铆压过渡那个位置就行了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说

网友A:
这焊多大活儿?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多大活儿?多大电流?

0.5 mm厚度,电流不大

网友:
工具齐全,做的很漂亮

网友:
能承受得住电流吧

网友B:
这么细的地线 不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的地线 不发热吗?

热就热吧,两分钟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0.5 mm厚度,电流不大

几十a电流20厘米线那够用,夹子那是整个环节最弱的

网友:
大家都嫌焊把线短 都巴不得加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就热吧,两分钟完事

用的什么牌子的机器啊

网友:
夹子可以用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让气瓶出来亮亮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