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蓝牙音箱BeoPlay A1

楼主(2022-10-05):
直接上图吧,故障原因:按键漏电导致无法连接音箱,同时音箱不受控。维修就剪断了漏电的引脚就能正常使用了。当然换按键更好,没有现成的,就这样使用。

网友:
按键漏电,受潮了吧。

网友:
按键漏电是不是按键内部触点弹片位移,只能更换才能修复。

网友:
高端货估计不便宜

网友:
机械按键也会漏电好奇怪啊

网友:
第一代的通病 自动开关机 6个开关全换 风枪烙铁齐上阵 多层板不大好焊 第二代缺点就是连多了APP容易有杂音需要重启解决

网友:
既然拆了,把所有微动开关都换了吧,这东西寿命有限。

网友A:
舍不得买,挺贵的这玩意

网友:
看起来像出口的?

网友:
这么复杂硬质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舍不得买,挺贵的这玩意

还好吧 活动买的

网友:
以前出差 免税店都有卖,个头不大,音质还真可以的。
价钱不便宜,没舍得买

网友:
这个音质好好 千元内无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