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恒温匀火连续加热的,越来越多了。连续可调,半桥,凹盘,大线盘

楼主(2022-10-05):
电磁炉  恒温匀火连续加热的,越来越多了。

续可调,半桥,凹盘,大线盘的控制板,也有不少。

自己可以改进。

自己用均火去JD搜。

网友:
功率连续可调是通过调电源驱动实现的么?

网友A:
pwm控制场效应管  igbt

网友:
台湾佬的专利到期了

楼主:
连续可调,半桥,凹盘,大线盘

楼主:
凹面大功率+进口半桥主板,纯铜超大线圈,真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场效应管  igbt

一直都是pwm吧,不知道是什么限制不能无限降脉宽,最低的档位间歇工作。

楼主:
、单管电路:

单管电路就是指一个IGBT负责开通与关断工作,当IGBT开通时电流经线圈迅速充电,当IGBT关断时,线圈电流向谐振电容充电产生一个很高的反电压,当它超过IGBT的耐压时IGBT就会瞬间击穿(俗称炸机)。一般正常工作时,这个电压约为1000-1100V之间,当电路受到干扰或其它意外因素影响时,这个电压就会升高,必须要及时保护。单管电路还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的先天性缺陷,当功率较低时会影响IGBT的工作状态造成IGBT严重发热、缩短IGBT寿命甚至造成IGBT击穿(炸机),或者说当线圈离加热物体比较近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单管电磁炉能连续加热的功率一般都大于最大功率的50%,即一台最大2000W的电磁炉,1000W以下都是断续加热,如200W的功率是用1000W加热2秒停止8秒来实现的,这在很多烹饪场合是不合适的。目前国内电磁炉基本都是单管电路,电路构成也基本一致,产品质量、档次不同主要取决于零部件选材和工艺、质量的控制。这种单管电路结构造价比较便宜,只能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家用电磁炉中。很多电磁加热器的生产厂家也打着节能旗号,向用户供电磁加热控制板,价格很低,其实就是家用电磁炉单管电路电路,有些厂家也用两个IGBT,其实也就是这个电路,只不过是并联使用。请大家认真对待,不要被骗。

二、半桥电路:

半桥电磁炉使用两个IGBT轮流开工作,一个关闭后另一个开通不存在高反电压的问题,没过电压损坏IGBT的隐患,产品的可靠性大大提高,所以国外高档的电磁炉(特别是厨房用的多头炉)都采用半桥方案。半桥电路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连续功率可以做得很低。不存在低功率影响IGBT工作状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做到所有功率都连续加热,但受器件工作频率限制,一般可做到最大功率的20%,特别设计可做到最大功率的10%,即2000W的电磁炉,200W也能连续加热,实现所有火力档都是连续加热的,大大提高了电磁炉的实用性我们公司【】的中小电磁加热器(2.5~15KW)就是采用半桥电路来设计的。一般地,半桥电路最大设计功率约为20-30KW,这是单管电路远远不能达到的。半桥电路设计则不同于单管不同,不同厂家有不同的电路设计,从pWM的产生、功率控制、相位控制、电流检测到IGBT驱动,都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所以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也就千差万别。而合理的设计便成为最关键的环节。科采用基于AVR的全数字控制,与以往传统的半桥电路对比,具有性能稳定,便于安装,容易安装,调试简单,故障率低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塑料机械(如注塑机、拉丝机、造粒机、挤出机的节能改造工程中)食品机械、原油输送等类似加热行业。

三、全桥电路:

把半桥电路的两个桥臂谐振电容改成两个IGBT,线圈串联一个揩振电容就构成全桥电路,IGBT1和IGBT4以及IGBT2和IGBT3交替工作,从而获得比较大的功率。全桥电路成本远高于单管和半桥电路,一般控制方法有调频和移相。控制电路和半样电路基本相似。汇热科技采用基于AVR的全数字控制。主要应用于20KW以上的大功率电磁加热控制器上。下图即为大功率通用控制板。

网友:
8楼科普!有好的连续加热电磁炉介绍?

网友:
谢谢老师科普!还能进一步深入介绍电路?

网友(2022-11-15):
直接上链接吧

楼主:
压缩成本,恶意竞争,损害国家,浪费能源

网友:
楼主推荐一个吧,功率无需多大,2.5kW左右就行,也不要凹面的,但质量一定要好
我准备买一个放在车上用
一定一定要质量可靠的,我的新能源车可以逆变输出3kW

网友:
引用 楼主:
凹面大功率+进口半桥主板,纯铜超大线圈,真香啊

凹面就不能用平底锅了啊?其它的锅如果贴合度不够不影响吗?
平面的做不到这个技术么

楼主(2024-12-07):
美的匀火电磁炉Midea C21-WH212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半桥好用,买了一个半桥可以低功率煲粥,发热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