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车报警器DIY求助

楼主(2022-10-05):
先上图,在一辆48-72V电瓶车上拆下了一套报警器,如上图所示,接入48V电压报警器能够正常工作,遥控器也正常,计划DIY到踏板摩托车上,当做防君子的驱贼器使用,可是一般摩托车上只有12V电压,这套工作电压是48V,想询问下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DIY方案,本人想到的方案是使用DCDC逆变,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如果选用DCDC方案的话非常费电,即待机状态下也是处于工作状态,要么改电路单片机部分我看到一路5V的工作电压PCB板上有标注,但是其它电压无标注,其中有几颗芯片是空白的型号,非常郁闷,心里一万只艹尼马在飞,你说国产弄芯片现在都弄得直接型号都不打了............狠呀,图片都在上面,如果有大神改过的希望指点12,感谢

网友:
你得顺着72v的电源过去看看哪些地方用了72v,如果单纯降压到板子使用就好办了。

网友:
你看看那个电容是多高耐压

网友:
这种主板上一般都是12V甚至5V电压的,电瓶供电进来都是降压。顺着正极供电画一下元件图看看,不难。只是12V报警声可能没那么响。

网友:
这种一般取个电阻就可以了,以前48v我就去取了个电阻就是12v的了

网友:
也许芯片的使用电压连12V都不到呢!顺电源电路画画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报警器内部线路工作在5V,如果换12V输入只要改降压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报警器内部线路工作在5V,如果换12V输入只要改降压电阻就行了。

我尝试过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喇叭报警电路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喇叭报警电路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部分是报警输出。

网友:
那个贴片三片极管周边就是供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分是报警输出。

对估计这里是音频驱动电路,我发现这里必须要48V以上才会驱动,要不只有单片机工作而喇叭不工作,即工作了也听不到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估计这里是音频驱动电路,我发现这里必须要48V以上才会驱动,要不只有单片机工作而喇叭不工作,即工作 ...

嗯。需要调整一些音频信号输出电阻。12V供电压电片可能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需要调整一些音频信号输出电阻。12V供电压电片可能带不动。

这里是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 我就不懂了,好多电阻和三极管组成的,理论上应该是驱动电流太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 我就不懂了,好多电阻和三极管组成的,理论上应该是驱动电流太小导致的 ...

4颗152电阻改小点试试。

网友B:
里面也是降压电路,你直接上12v试试,不行就找里面的使用电压,里面器件应该都是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也是降压电路,你直接上12v试试,不行就找里面的使用电压,里面器件应该都是低压的。 ...

关键是有些芯片上面没字的,只能靠猜呀。这太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些芯片上面没字的,只能靠猜呀。这太纠结了

加电量呢

楼主:
最低工作电压要达到30v才能正常的遥控并且能够设置和解除报警,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刚上电喇叭会叫,但是设置报警或解除报警就失效了

网友:
还是整大铁锁吧,一把不够2把、3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