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样让手机无电池开机

楼主(2022-10-05):
      给旧手机装个APP,当时钟用,插充电器用了两个月后,发现手机壳裂开了,拆开一看,电池鼓了,像青蛙了。如果再继续用,可能有爆炸危险。把鼓了的电芯拆掉,扔到有害物质垃圾箱,只保留电池上的塑料框架,上面有保护板,从原来电芯正负极位置焊两根线,接上一个18650,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手机拖着一个笨重的18650,看起来很丑。能不能让它不用电池呢?
     试过用大电容,失败。用一个小锂电池,也不行。只好把手机拆了,改电路,在充电口正极和原电芯正极之间接一个二极管,降低0.7v,测一下电压4.3v,能正常开机。
红米手机,四五年前的了

因找不到合适的二极管,用了一个整流桥代替。

网友A:
手机开机时有瞬间的大电流需求,电容满足不了,如果用5v的话线阻和电源内阻也有需求的,否则也不能开机。

网友B:
你自己的方案不是解决了吗

网友C:
用原手机的保护板,上面接个大电容就行了,一定要用原来的保护板。如果有5V的超级电容的话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手机的保护板,上面接个大电容就行了,一定要用原来的保护板。如果有5V的超级电容的话更好 ...

就是原电池的保护板,试过1000微法的电容,不能启动。

网友D:
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一定要拆下来用,外接电池可选择聚合物锂电池,容量看体积,不一定要大容量的,几百毫安时的电池即可,然后外接一个4056充电小板再接充电电源就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开机时有瞬间的大电流需求,电容满足不了,如果用5v的话线阻和电源内阻也有需求的,否则也不能开机。 ...

不仅是大电流,好像是用程序检测电池,量原电芯正负极的电压,是变化的。不是恒定值。最高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的方案不是解决了吗

抛砖引玉啊

网友E:
电池鼓了,你只要拿根针放气就好了,继续用,有个小孔就不会再鼓包,也能满足手机开机要求,只是存的电量小了而已

反正你是插着充电器用的,何必把旧电池丢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鼓了,你只要拿根针放气就好了,继续用,有个小孔就不会再鼓包,也能满足手机开机要求,只是存的电量小 ...

一直插着电。安全第一。进去空气会不会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一定要拆下来用,外接电池可选择聚合物锂电池,容量看体积,不一定要大容量的,几百毫安时 ...

试过小锂电池,65mAH 不能启动,300mAH以上能启动,可能时间长了还鼓包,意义不大。

网友:
我有个旧手机也是长期插电当时钟用,到现在8年了电池并没有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原电池的保护板,试过1000微法的电容,不能启动。

有没有试过法拉电容

网友G:
你让锂电池一直工作在3.6V以下行不行?充电也限制在3.6V。

网友:
歪日他DEI,中间两个触点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原来手机电池拆了电芯,测量一下,阻值,上拉还是下拉,或者直接在接电芯正负极那里并一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试过法拉电容

网上买的,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让锂电池一直工作在3.6V以下行不行?充电也限制在3.6V。

估计不行,不装电池是3.5v左右变化,按电源开关无反应。加个二极管到了4.3v就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让锂电池一直工作在3.6V以下行不行?充电也限制在3.6V。

车载导航,用了十年,充不上电不能开机了,拆了测电芯两端电压就是3.6v,10年都没有起鼓,看来限制电压确实能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车载导航,用了十年,充不上电不能开机了,拆了测电芯两端电压就是3.6v,10年都没有起鼓,看来限制电压确 ...

锂电池可长期存放的电压是3.8V左右。如果限制输入电压,应该可以长期接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可长期存放的电压是3.8V左右。如果限制输入电压,应该可以长期接电使用。 ...

很多新手机电量都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