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款手电筒,个头越小越好,亮度越亮越好,价格越低越好

楼主(2022-10-05):
手头有好几个手电筒

不是亮度不够就是个头太大

有一次夜间干活的时候

有个同事带来个个头很小,亮度很亮的电筒

到闲鱼上一看,各种型号电筒琳琅满目,价格也相差很大

都自称高亮或者爆亮

请问如何选择

能不能介绍几款物美价廉的电筒

个头越小越好,亮度越亮越好,价格越低越好

最好是用18650作为动力

手头好多这类电池

谢谢!

网友:
直接让你同事给买个不就行了

网友(2022-12-11):
索菲恩sc18,长101.5mm 18650 可以看看

网友:
个头小,亮度高,冬天用确实好

网友A:
海星s5,我用着还行

网友:
海星S5,50.2灯珠,用着不错

网友:
海星S5,50.2灯珠,用着不错。

网友:
论坛的魅色不锈钢小直就是18650中最小的了,更少的只能是5号或7号电池的了。再小的只能是用电子供电的。

网友:
开拓者,海星,前进,夜巡者这些里选

网友:
太小不行,综合亮度、续航,26650电的不错。百多点低亮大概500高亮6000,觉得实用。

网友:
个头要小,续航要强。

网友:
21700电池的定焦的体积比18650的大不了多少。电池可以到5000毫安时。26650的就别买了。电池也是5000毫安时。体积大得多。

网友B:
个头越小,效果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星s5,我用着还行

这个我也看到了SST40灯珠用的什么驱动?电路仓是铜的吗?另外有些奇怪小直用20W的灯珠肯定用低电流不能让它吃饱了,或许就是20W实际高亮在10W左右?那么能发挥出来亮度吗?温度呢?如果直接用SST20 10W直接驱动在60-70%的电流下如何呢(如灯珠支持3A 用7135×6设定在2.X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头越小,效果差一些!

如果单纯追求亮度肯定大手电好,可以用更大电流散热会更好一点儿,不过日常实用的话还是小直,我的大灯除了出门骑车旅行几乎用不上,10来年前的118*24mm的小直也曾经陪伴我旅行多年,而目前在家使用最多的还是这个小直,只是最近尾盖滑丝了,考虑换个壳子,目前还是关注这个大小的壳子,或者直接灯珠也升级

网友:
看来你需要一个光效超高的芯片。

网友:
我有两款极品,一个是钛筒的,应该是18650最小的。还有一个14450,也就是7号电,用锂铁,比粉笔大点,贼亮。不过价格也上天了。

网友:
海星还行,冬天高档用来暖手效果杠杠的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想法,目前搜到的价格好一点的就是海星,其他牌子要么贵,要么就是无名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