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攻丝有没有快捷方法

楼主(2022-10-05):
   各位大佬   就像视频里那样  攻丝  有没有快捷办法 ,估计得有好几千个眼  ,硬度很低,速度可以提升,手枪钻来回切换 太慢了

网友:
这每软的材质,把引导丝扣去掉一部分,留个一两扣的样子,通过就退回,应该能快点,再快的话,想不到方法了.

网友:
亚克力板基本上只能这样,熟能生巧你的速度已经挺快了。

网友:
整个台钻试试?

网友A:
在丝攻的前端焊一小段钻头,前面钻孔后段攻丝。

网友:
用合适直径的钻尾丝改一个丝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丝攻的前端焊一小段钻头,前面钻孔后段攻丝。

焊?这得多高的技术。
不过倒是有这样的成品在卖,买个现成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丝攻的前端焊一小段钻头,前面钻孔后段攻丝。

有这种带攻丝的钻头卖。

网友:
用台钻,做个限制模,能快很多

网友B:
以前有种攻丝专用的电钻,向前怼就是正转,往后抽就是反转,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产品了

网友:
燕尾丝螺丝,连上螺丝也省了

网友:
一体钻头啊,cnc一次给你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种攻丝专用的电钻,向前怼就是正转,往后抽就是反转,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产品了 ...

有的呀,老外品牌的,国内倒是没见过

网友:
有条件就上自动攻丝机,没条件就依据他的原理仿造。
无非就是滑轨,前后限位,然后把电钻正反转的线引出来,用接触器,根据前后限位开关的状态来控制停止、正反转。至于电机在滑轨上移动你就用手动吧(用脚也可以),不过回退时也可以要弹簧把电机拉回原点。
嫌接触器、限位到位开关复杂的,可以用复位开关(非自锁按钮)即按下正转,松开反转,你攻到位时松手或抬脚,复位开关复位,其常闭触点接通反转电路,电机由于弹簧的拉力,回归原位,并撞下电源按钮,停机。

网友:
要快捷当然可以  看你愿不愿意花代价

工件都是有固定尺寸的 包括开孔位置,把同样的件叠起来  一起开孔  一起攻丝(看图片是通孔对吧)
其它再比如做个工装什么的
效率肯定是成倍的

网友:
有条件就上自动攻丝机,没条件就依据他的原理仿造

网友:
电转固定,做一个滑槽   推板子,非常快,又标准

网友:
攻丝分手用丝锥,和机用丝锥,看来得机用丝锥登场了。

网友:
换自攻螺丝呗,玩具不都是自攻螺丝吗

网友:
没法固定的话,不如手电钻
能一大摞固定,上攻丝机

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