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B记DIY:拆个KingSpec T系列240G固态硬盘 顺路量产一下

楼主(2022-10-05):
先上个标签图  2016年的产品  来源于168元海鲜市场买的X201里拆机的(个人爱好喜欢收藏笔记本电脑)
那个X201是 I5 560M   8+240G固态 原配应当320g机械盘   所以换回机械盘了 这个固态就留下来了

最近不是70元一台买了几个没内存硬盘的i5 4代超级本么 B记DIY:70元买的i5四代4250U同方锋锐S10U笔记本电脑拆修清灰 - 第2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打算拿来用  用了几天 看smart信息看不到总是不爽 估计被工厂屏蔽了 所以就拆了 重新量产了
盘是这样的

拆开看 真简单

电路板卸下来

其实猜到主控估计2246了  只是为了确认下 顺路 主控正面贴个不干胶也影响散热啊(实际 主控和 闪存工作的时候摸了摸 不热)
就把那个不干胶标签拿下来了

确认主控是  慧荣2246XT  2016年生产的
闪存 上面有两排 字  下面一排 NW718 在镁光官网查询是表示  MT29E2T08CTCBBJ7-10:B   单颗256GB的MLC闪存颗粒
上面一排  4OB12   4O是生产日期  4表示2014年  O在字母表是第15个  乘以2就是30 表示第30周生产的  (2014年 单颗256GB的闪存价格也不便宜)
第三个字母 B  表示B-DIE
第四位是 1表示产地  我估计是 美国吧
第五位是2 表示封装地  好像7是台湾 5是中国  这2是日本吗?

这个内存颗粒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本身打上了镁光的标志 说明基本所有的检测都通过了  应当打标后 又出现问题了 改成了 spectek降级片了  镁光标志被激光覆盖
然后打上了 降级片的型号
最下面一行PF292 S7就是  SPECTEK的型号
S7表示 S7 = Untested Settle and Ship (70% of NAND Density)  可用容量70%而且没有经过镁光详细测试的芯片    只能用于优盘的档次   不应当用于SSD
纵向打了个 FB-1603   那个FB估计就是经销商分销商的代码吧  1603估计就是16年第三周检测的  看样子不是拆机片 不知道这个闪存经历了什么 打了镁光标记后 又出问题了 变成了 SPECTEK的降级片销售 而且容量只有标称值的70%

不过都拆了就量产下吧  固件用的是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Q0927A
应当是2017年的 这个芯片最新的固件吧  毕竟这个主控停产好多年了

设置我自己调整了下 上面的 红圈的 能开启的都开启了  CFast支持不能开 开了 win10认成移动硬盘装不了系统
左边红圈里 把那个手动调整闪存驱动电压啥的都关闭了 让他自动调整吧

红圈里面SATA接口设置里面  把 最大速率调成GEN3 估计就支持SATA 6GB/s了吧
SSC功能禁用我给去掉了 那个是为了 过电磁兼容认证的吧 不过我也给允许了

其他设置里面 可有意思了 原来 里面 温度最高54度   禁用C7   C7和C3设置成0 都给选上了 我全给去掉了 那不是自欺欺人么
C3 C7让他正常显示就好了

设置好就可以量产了
按照最大容量量产是这个容量241664MB  大约253GB 出厂坏块47个

然后我按照选定的容量量产  240GB  就是 228936GB了

估计原厂的富裕了还是有的  虽然是  SpecTek的 S7级别 可用容量就70%的颗粒 按理说就180多GB  实际可以用到250gb

不过  因为估计颗粒的问题吧   开卡选pretest 就报错  Jump PreTest Fail 38
选 0 1 2 都如此
不选就可以开卡
但是 实际使用又没问题  不明就里

之前 别人送我的一个坏的120g固态 也是 2246主控  拆开后是3个 intel TLC大黑片   还是TSSOP封装的
降低频率后 总共就几个坏块  pretest能过 单颗粒是 32GB 按照TLC模式开48GB  总共是可以开到144GB 基本足容量  我还是按照标签容量开的120GB

而这个固态怎么开  pretest都过不去  昨天折腾一下午

现在想想算了  真是给自己增加烦恼   本来是觉得看不到smart信息  想看到 重新量产 还觉得 镁光MLC 挺好的  不是TLC  没想到 PRETEST死活报错 也不知那里的问题

不过重新量产后好像速度快了一点点 固件也比之前的版本要新

如果不考虑 pretest 不过的问题 还是挺好的

检测软件还要对照着看  项目都不太全原来这个硬盘都没 品牌 和序列号 我按照标签把 品牌 型号 序列号都给写进去了

这个A3 就是 原始坏块数量 2F  十进制就是47 和实际量产数量一致
F1 F2是写入和读取数量  看样子转成10进制都是3000多的数值  我琢磨单位是MB吧? 又小了点 要是 TB吧  明显大了  也就装了2次系统

反正就这么先用着了 既然之前人家一直用着没问题 我想 我这重新刷了新版固件 不会比以前更糟糕吧?

估计变成了系统盘  写速度测不了了  大概看下吧

换了个软件测了下  凑合吧   毕竟 8年前的颗粒 6年前的主控 实际使用体验还是可以的

反正配我那个 70元的  i5 4250U超极本足够了  流畅不卡顿 只要不丢数据 不掉盘就好

网友A:
固态硬盘开卡是不是能把旧健康信息清空?

网友:
恭喜开卡成功又能战斗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开卡是不是能把旧健康信息清空?

肯定了 主要是为了新固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了 主要是为了新固件了

谢谢,上次买个二手的,显示只通电十几次,通电几百小时,看来不可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次买个二手的,显示只通电十几次,通电几百小时,看来不可信了 ...

如果大品牌还好 有的没量产工具 比如 东芝啊 三星之类 其他品牌 尤其慧荣  之类的主控都能重新开卡  通电时间看不看都一样

网友:
x201多钱买的?

楼主:
买了好几台了  拆出240g固态的是 168买的   I5 560M  8+240G SSD  8G是两条4g杂牌内存

还有一台X201  I5 520M  没内存硬盘是  50

昨天拿回来一个 X201S 是  I7 640LM 是110元  有内存没硬盘电源 这个成色好

还有一台  X201  I5 480M   4+320g   这个忘了多少钱买的了 估计也就100上下吧?

网友:
手里10多个硬盘被我开卡成功,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看不见写入量是量产的人屏蔽掉的,,,

网友B:
我这也有一个2246XT的固态硬盘能看到F1跟F2,但是右上角不显示写入量,这硬盘之前是掉固件的120G,当时开卡始终有问题,然后颗粒被我拆来做U盘了,最后看到上面空荡荡的,而且主控是好的,我就焊了两片颗粒上去开卡居然一次成功,,然后就没拆了

网友C:
可以,虽然降级,但好歹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个2246XT的固态硬盘能看到F1跟F2,但是右上角不显示写入量,这硬盘之前是掉固件的120G,当时开卡 ...

你这图 F1 F2 好像也是写入 读取量  只是单位不知道是啥  你说是GB吧 有点小了  是TB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虽然降级,但好歹mlc

降级有点厉害  都S7了  的确我也觉得 这个是MLC 还是可以的 不漏电 不掉盘 也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好几台了  拆出240g固态的是 168买的   I5 560M  8+240G SSD  8G是两条4g杂牌内存

还有一台X201  I5 ...

贼便宜的大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个2246XT的固态硬盘能看到F1跟F2,但是右上角不显示写入量,这硬盘之前是掉固件的120G,当时开卡 ...

你可以换个新版固件吧  我记得 最新的就是我这个 Q0927A吧  俄国人那个网站不知道哪个最新 但是我猜 按照字母顺序来的吧   https://www.usbdev.ru/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换个新版固件吧  我记得 最新的就是我这个 Q0927A吧  俄国人那个网站不知道哪个最新 但是我猜 按照 ...

能用,就不换了,免得折腾很久也开不了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图 F1 F2 好像也是写入 读取量  只是单位不知道是啥  你说是GB吧 有点小了  是TB又大了 ...

记得以前坛友讲过这个,好像是GB,

网友:
重新量产后就可以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坛友讲过这个,好像是GB,

说错了 估计是 MB 因为我那个 刚才还是 3000多  现在数值4000多了 不可能GB   只可能MB 但是又有点小 我装个系统 总写入量 怎么才这么点 倒是开机 开了几个小时 增加了1000多 的数值

网友:
固态硬盘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