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同事的小度

楼主(2022-10-05):
同事的小度插错电源烧了,让我看看,
这玩意好难拆,胶太难撕了。图片有点乱,最近躺平,懒得打字了

网友:
单喇叭,连个立体声都没有。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一般这样的都不敢修,弄不好坏名声。

网友:
喇叭线上面还有减震海绵

网友:
用金士顿的颗粒几个意思,难道金士顿有颗粒了

网友:
烧了的小度

网友:
接口板烧了,如果后级没坏的话还能修

网友A:
你也太懒了,后续如何?你这同事是男生?修的没激情

网友:
努力修修吧

网友:
有个小度x8,现在被我收起来了,大半年没开机了,否则就是小朋友的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懒了,后续如何?你这同事是男生?修的没激情

买元器件还不一定能修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元器件还不一定能修好,放弃了。

你同事还要吗?不要的话,我出10~20块钱快递费,要了

网友:
修理难度大,我是不敢接这样的活。

网友:
目测 有3种情况  1 只是因为电源小板元件质量问题炸了   2 电源接反了或者电源高压直入  3用错电源

1 就简单  看一下排线定义  测一下供电对地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就可调电源上 能不能正常工作  能就飞线 然后维修结束   否则拆件吧

网友:
如果要更换电路板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小度做了啥不好的事,被雷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