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定位冲会不会打坏墙砖

楼主(2022-10-05):
定位冲会不会打坏墙砖,另外测量螺丝规格的小玩意挺好玩

网友A:
测量螺丝规格的小玩意没见过,咋个测法,感觉都一样大小的呢

网友:
你怕就用个不用的试一下

网友:
定位冲,只要底下不空,瓷砖又不是最便宜的垃圾货 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螺丝规格的小玩意没见过,咋个测法,感觉都一样大小的呢

把尺寸指示器往前移动,开口会变小,指示器指在哪就是口开多大

网友:
你以为你的定位冲是钢钎???

网友B:
原来还有这样的神器。
图二、图三是啥啊?谢谢

网友:
定位冲的原理是不是和打火机的那东西原理一样,

网友:
在瓷砖上试试就行

网友:
一个水泥钉就搞定了,不用显摆你的定位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这样的神器。
图二、图三是啥啊?谢谢

测量螺母 螺栓六角直径的。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的我把冲击力调小一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的我把冲击力调小一点了

冲击力怎么调大小?

网友D:
瓷砖用胶布方便,我有时候担心定位冲将瓷片大烂,玻璃钻头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力怎么调大小?

红色的尾部调松调紧就是调冲击力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瓷砖用胶布方便,我有时候担心定位冲将瓷片大烂,玻璃钻头最稳妥!

玻璃钻头也会偏的吧?
关键大多数人不懂。施工的时候,工人一般都会忽悠。

楼主:
事实证明用这个定位冲打定位孔很好用,省的用记号笔了

网友:
水泥钉就搞定了

网友:
还要转身拿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