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易华登led灯泡开灯很暗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2-10-05):
灯珠是正常,也不是一直都是暗的,重新开会正常有时还是暗

网友:
好高端大气的品牌

网友:
估计等有问题了,新的不会有这现象

网友:
我还以为是LV呢!原始是LW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A:
我是准备来看LV的。换驱动测试一下呢。

网友:
测下电流是多少,按功率10w18w如达标就是灯珠 ,电流不达标就是检流电阻 恒流芯片

网友:
先把电解电容都换掉看。

网友:
感觉电解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把所有电容电阻都量一下,看下值和实际标注是否有出入。
图片看不清,感觉有两捡流电阻,是并联的,用表量一下看看阻值是否和这俩标注的阻值并联后的值是否差不多,若无出入就要怀疑电容容量下降了,若量的容量也无出入,就要考虑LED灯珠老化了。
期待楼主的结果,第一次见修LED驱动的

网友:
可能是LED灯珠有老化的了

网友C:
好高端的品牌,名字像外国人的名字。

网友:
使用时间 久了,估计电容容量减少太多的原因。

网友:
更换c3测试,,,,哎呀反正都是热的东西,全部电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电容电阻都量一下,看下值和实际标注是否有出入。
图片看不清,感觉有两捡流电阻,是并联的,用表量 ...

买几个直接换吧,表又被摔坏了还没买这次要买个带电容测量的了。灯珠没问题接别的驱动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准备来看LV的。换驱动测试一下呢。

手上没这种小的都是老大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端的品牌,名字像外国人的名字。

以前论坛里很多人撸的,那时候很便宜

网友:
我其实挺怕这种非隔离驱动的灯,怕被电。不过这几年好像都是非隔离驱动的,几乎看不见隔离驱动的灯了

网友D:
换电容试试,再不行给很暗的灯珠飞线短接应急,尽量找其它灯板拆好灯珠置换。我见到很多手电灯珠,内部金线烧断导致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试试,再不行给很暗的灯珠飞线短接应急,尽量找其它灯板拆好灯珠置换。我见到很多手电灯珠,内部金线 ...

灯珠没问题看过了,也不是一直暗,重新开灯会正常亮度,有时候要多开关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