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京造的麒麟1T怎么样

楼主(2022-10-05):
500左右 600TBW和5年保修, TLC  读写3000MB左右
M2接口,这个SSD怎么样?

网友A:
有的说TLC和QLC混发,赌人品吧。

网友:
用了南山券的便宜

网友:
1T的500元贵了,1T的SSD只适合存储使用,现在最便宜的1T才280多元。系统盘买个240G的MLC颗粒的比较稳妥。

网友:
叠加中山消费券这种更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说TLC和QLC混发,赌人品吧。

怎么分辨TLC还是Q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分辨TLC还是QLC

我是算保修给的PE数…… 600以上估计是TLC(非正片吧?早先大厂TLC保守都可以到1500)、如果300以下,只能是Q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说TLC和QLC混发,赌人品吧。

不是说京造3系是混发,5系是tlc,麒麟是长江的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