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网件GS105E网管型交换机,附固件

楼主(2022-10-05):
假期无聊,随便拆个朋友给的网件交换机,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拆

其实这个交换机没什么好讲的,主控是RTL8367N,加了一个flash芯片,就是个网管型交换机了

网件专用管理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netgear.cn/doucument/Detail.asp?id=2272
还有个升级的注意事项:http://club.ntgrchina.cn/knowledgebase/document_detail.aspx?did=1281
附上我现在在使用的固件:

网友A:
够用就行,其他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就行,其他就不多说了。

现在这个玩意在我这显得鸡肋

网友B:
都支持哪些网管功能???

网友C:
这种也 就是简单的网管,早期就是划VLAN后给网络和电视用的。

网友D:
我也有台网件16口的,当家里的主交换机用的,8口POE+8口普通
管理主要就用个VLAN功能,其他的基本用不着
反正用着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网件16口的,当家里的主交换机用的,8口POE+8口普通
管理主要就用个VLAN功能,其他的基本用不着
反 ...

是的,这种交换机稳定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 就是简单的网管,早期就是划VLAN后给网络和电视用的。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支持哪些网管功能???

最简单的划VLAN,其他的功能没有实测

网友E:
以很低的硬件成本实现了网管功能,可以开RSTP,端口镜像、端口捆绑、VLAN,IGMP,算是很不错了,某些版本还实现了SNMP,这些都是螃蟹的芯片就支持的功能,也只有螃蟹才会干这事。

网友:
Vlan功能比较实用,尤其单线复用

网友F:
集成度越来越高,缩水也越来越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很低的硬件成本实现了网管功能,可以开RSTP,端口镜像、端口捆绑、VLAN,IGMP,算是很不错了,某些版本还 ...

能省成本就省咯,低端机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成度越来越高,缩水也越来越狠!

能省成本就省咯,低端机要啥自行车啊,,其实吧,也不算缩水,只是这个定位是低端机,高端机还是舍得下料的,,科技的进步让芯片的体积进一步下降,同样的性能,功耗,体积可以更小,,以前的东西好,是因为技术不够,只能靠堆料来维持。

网友:
低成本稳定就好

网友:
这种交换机功能比较简单,只能按照MAC地址管理端口,IP地址是完全看不到的。

楼主(2022-11-04):
引用 网友E:
以很低的硬件成本实现了网管功能,可以开RSTP,端口镜像、端口捆绑、VLAN,IGMP,算是很不错了,某些版本还 ...

不然怎么下沉市场啊,,市场占有率也是蛮大的

网友G:
买一个傻瓜型的 补焊flash再刷上固件就秒变管理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傻瓜型的 补焊flash再刷上固件就秒变管理型的了???

是的啊,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