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微软阻止使用动态磁盘的计算机升级Windows 11 22H2

楼主(2022-10-05):
微软上个月发布了Windows 11 2022功能更新。该更新正在逐步向拥有兼容PC的用户推出。自去年最初的21H2发布以来,系统要求没有改变,这意味着在你已经有一台支持的PC的情况下应该收到更新。不过也有例外,微软似乎已经阻止了使用动态磁盘系统的更新。

该报告来自德国媒体Deskmodder,其中一个论坛成员在试图在设置为动态磁盘的计算机上升级到Windows 11 22H2版本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在最初的21H2版本中不是问题。在试图尝试升级时,弹出错误信息"0x8007001",这通常是由于磁盘相关问题而发生。该用户尝试将22H2设置中的install.wim文件与21H2的交换,升级过程就会变得很顺利。

动态磁盘比基本磁盘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如在多个磁盘上创建卷(跨分区和带区),运行RAID 5阵列等,尽管它也有其局限性。然而,微软一般不再推荐动态磁盘,公司建议使用其存储空间和硬件RAID控制器来实现历史上由动态磁盘设置提供的功能,这可能是22H2安装在这种磁盘上失败的一个原因

动态磁盘已经从Windows中实质上废弃,不建议再使用它们。相反,我们建议使用基本磁盘,或者当你想把磁盘汇集成大卷时,应该使用较新的存储空间技术。如果想镜像Windows启动的卷,最好选用主板上或者插卡的硬件RAID控制器。

如果你想知道你拥有的是基本磁盘还是动态磁盘,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检查:

通过右击"开始"按钮进入"磁盘管理",或者在Win+R(运行)对话框中运行"diskmgmt.msc"。

右键单击启动驱动器(C:)或任何其他驱动器,并进入"属性"。

在"属性"对话框中转到"硬件"标签

在"所有磁盘驱动器"窗口中选择启动驱动器型号

一个关于该驱动器型号的属性对话框就会打开

进入"卷"标签,点击"容量"选项。

这将显示你的磁盘类型是"基本"还是"动态"。它还会显示分区样式,即GPT或MBR。

网友:
当时在WIN2000中开始支持软RAID,实际性能不知道,用得也少,习惯了LINUX下的MDADM来做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