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前几天做的IS903U盘计算机不能识别

楼主(2022-10-05):
前几天做的is903-16G的盘,在里面存过文件读取很正常,今天发现计算机不能识别啦。重新用量产工具能识别也能量产成功,退出量产工具,重插计算机仍然不能识别。前一段是感觉这个板子有问题,焊接了rom后才识别正常的,是不是隔一段时间必须焊接一次rom吗,上次量产成功后已经用热缩管给封好了。

网友A:
没外壳套了个热缩管吗

网友:
g2 g4壳子便宜又好用~

网友:
还是套个壳子比较好啊。

网友B:
可能闪存有问题了,固件是写在闪存上的,扫描开卡(降EC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外壳套了个热缩管吗

一共做了三个,分别是128、32、16G,前两个都装壳子了,金属的选择壳。当时觉得这个板子给焊坏了,就没买壳子用热缩管保护起来了,后来焊了ROM能识别了,就贴了一个16G的,没想到还是有问题,今天又不能识别啦,但量产软件识别正常。

网友:
我一两年也不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闪存有问题了,固件是写在闪存上的,扫描开卡(降ECC)看看

用软件可以扫描识别,也能开卡成功。但就是开卡成功后不能让电脑识别。win10的磁盘管理能发现有个硬件但没有登记给分配磁盘符。

楼主:
补充问题,之前焊接过程把尾部的状态灯焊坏了,没有显示啦,灯不亮的情况下,前两天已经量产成功并电脑识别正常,文件存读都没问题,不是到是否相关。

网友:
一直用902的门口路过看了一眼

网友:
懂得买903,不懂得买点好颗粒。

网友:
厉害了!主控板比颗粒贵

网友:
我也买了你这个板子,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颗粒换了三种,看到你说 现在我确定是这pcb有问题了。

楼主:
大家判断是颗粒坏了吗?唉,我再看看有啥渠道整个其他颗粒试试,谢谢楼上的几位大佬。主板比颗粒贵是有原因的,这个主板是个练手的对象,他帮助我已经从小白走到了做了两只好的U盘,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听群友说 903 对 H110 之后的主板,都没有进行测试
更新的不支持的话,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