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了,做个烧烤炉之2

楼主(2022-10-05):
今天做了炉桥,把上面4个口和下面的口封了

高温区必须加炉桥

炉桥制作过程,方管半分之后的一半再半分,焊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冬天是吃火锅的季节了

网友:
整挺好,冬天撸串儿得劲儿

网友:
干脆!做成壁炉更实用!

网友A:
有工具,有材料,有手艺,支持折腾。

网友B:
一不小心碰到了就成铁板烧了,刚学会爬的小孩子啥都不懂,特别容易出事,大人一没看紧就很容易摸到造成伤害!

网友C:
有手艺有工具就是好,想做什么做什么,可以按需定制!

网友:
烧烤炉子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手艺有工具就是好,想做什么做什么,可以按需定制!

现在网上的制作视频什么都有,看十遍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不小心碰到了就成铁板烧了,刚学会爬的小孩子啥都不懂,特别容易出事,大人一没看紧就很容易摸到 ...

孩子大了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有材料,有手艺,支持折腾。

工具,材料都是买的

网友:
这不是超大火锅嘛?还能取暖,一举多得。

网友D:
有没有全图,看了半天没看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全图,看了半天没看懂结构

以后会放出结构图

网友E:
需要用到的工具,切割机,电焊机还有什么?电焊机什么牌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用到的工具,切割机,电焊机还有什么?电焊机什么牌子的呀?

角磨机,三种焊机交替用,二保焊,手焊,氩弧。最好用的是氩弧,就是气不够用,否则全用氩弧。焊方便,但是飞溅最大。手焊用于焊缝大的地方,如果不讲究用无气自保,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用到的工具,切割机,电焊机还有什么?电焊机什么牌子的呀?

埃尔法的二保焊和佳士氩孤机

网友F:
这手艺比抖音的手工达人也不差了,只是觉得这种炉型家用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艺比抖音的手工达人也不差了,只是觉得这种炉型家用不实用

做的好室内外均可用,而且热效率很高,烟管根部只有六七十度。网红烤炉结构筒单,但烟管底坐根部烧的发红,损失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