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坑人的虚标led电源

楼主(2022-10-05):
客厅的灯其中一组经常烧灯条,想着能点亮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这次换上新灯条直接烧,把灯卸下来检查电源,发现这一个虚标的电源,外壳标称48W,拆开只有24-36w,而灯条是48w的一直超负荷工作背后有点发黑了,通电后手摸到灯条连接处、触电的感觉就像摸到了市电的电压一样,明显比12v高太多了

.

这东西买灯的时候正常装上能亮就行,谁能想到拆开才能发现表里不一,扔垃圾桶的命,家里没有大电功率的,把灯条分两组配两个小一点的,解决问题。

网友:
灯条和驱动一起换才行

网友A:
非隔离型驱动,不能手摸,会触电。
恒流源,不存在电压超过12v会烧led的问题。
一般来说,电流超一倍只会灯条寿命缩短,
如果灯条上去就挂逼,说明参数完全不配套。

网友:
这个驱动是非隔离的

网友:
失败的维修

网友:
灯条和驱动要一起换呀

网友:
挂灯条是驱动不匹配 非隔离型驱动,不能手摸,会触电。

网友:
小变压器只有3个脚,共地,非隔离。所以容易触电。

网友B:
换上新灯条直接烧,那只能说明新灯条电流参数远低于电源的电流输出,可能是换错了灯条。

网友:
折腾有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新灯条直接烧,那只能说明新灯条电流参数远低于电源的电流输出,可能是换错了灯条。
...

和原来的是同一批灯条,换了电源解决问题,电源功率不够,长期超载坏的

网友:
我见过很多承兴电容到底哪个是正品

网友:
至少比阳光照明,9瓦球泡灯没电感线性方案好点。恒流方案芯片,芝麻大小水滴沸腾,尽量改小功率。

网友:
为啥电源功率小了,会烧比它功率大的灯?拖不起负载不该是烧电源本身嘛。或者是因为电源带不动负载,所以led灯就比较暗淡没那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型驱动,不能手摸,会触电。
恒流源,不存在电压超过12v会烧led的问题。
一般来说,电流超一倍只会灯 ...

灯条是原来剩下的同一批,外壳标功率的和里面装的板子不一回事,另外两组灯的电源完全没问题,谁能想到里面是个小功率的,完全就是累死的,顺道带走了几条灯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使用久了,带载保护功能下降了。不想更换的话,可以将检流电阻(1R50并1R30,两个去掉换成一颗1R10或者将2颗随便一颗换成5R60)阻值加大,降低空载电压。

网友:
经常烧灯条,说明灯条散热不好啊,把集成块旁边的两个阻值一样的贴片电阻拆掉一个,降功率使用,灯条寿命就长了,但是亮度会下降。

楼主:
确实,没研究过led驱动,也没考虑过驱动会坏,就一直换灯条了,还在纳闷灯条这么容易坏,

网友:
满大街的山寨产品

网友:
24-36w电源烧48w灯条,没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