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yundai现代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2-10-05):
上次拆的Hyundai现代行车记录仪,现在可以正常录像,但是进不了安卓系统设置,只要一点齿轮设置图标,就显示“很抱歉,“Launcher”已停止运行”。导致一部分的功能用不了。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是网上搜索到这款记录仪相关的资料

网友:
棒子的产品?

楼主:
有可能是授权国内深圳厂家代工的,上面的网站是www.sz80s.com,但是打不开,可能是已经倒闭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Alps代工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刷机包重新刷一下。

网友:
从屏后金属板的光泽看出应该是我朝的产品

网友B:
可以用launcher20等其他启动器,我的vmos绿色版,也是自带启动器出错,用launch20替代,比华为鸿蒙自带启动器小很多,不到10兆。还有Niagara launcher等其它启动器可替代。

网友:
安装一个第三方桌面 比如嘟嘟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ps代工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刷机包重新刷一下。

现在用数据线接电脑识别不了设备,线刷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卡刷,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下卡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launcher20等其他启动器,我的vmos绿色版,也是自带启动器出错,用launch20替代,比华为鸿蒙自带启动 ...

具体怎么操作?现在用数据线接电脑识别不了设备,线刷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卡刷,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下卡刷包?

网友:
记录仪用安卓系统就有点太臃肿了。理想的记录仪带GPS授时,通电数秒后自动同步时间,然后开始录制。

网友:
启动有问题了

网友C:
拍摄清晰度和流畅度如何?夜视的拍摄效果好吗?如果都不错,就值得折腾,否则,就当防碰瓷记录仪用用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现在用数据线接电脑识别不了设备,线刷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卡刷,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下卡刷 ...

不能安装软件,只能刷机包不好找,有些解开BootLoader锁才能刷第三方系统包。怀念好几年前,有绿豆刷机神器,root精灵,很多刷机包,缺点不同型号手机刷机包,硬件位置不同,有的刷机后导致铃声从听筒出来,需要刷回官方固件。2016年开始,很多手机BootLoader上锁,刷解锁步骤麻烦,有变砖风险。

网友:
这玩意不好刷吧,很难找到相关资源

网友:
带雷达测速功能的,话说雷达模块发热很大,全志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摄清晰度和流畅度如何?夜视的拍摄效果好吗?如果都不错,就值得折腾,否则,就当防碰瓷记录仪用用算了。 ...

白天光线好的话还挺清晰的,晚上的就差一点

网友D: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三清,还不行只能刷机了

网友:
山寨货还不如旧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三清,还不行只能刷机了

试过按主板上面那几个按键,可以进挖煤模式,也在挖煤模式双清、恢复了,还是一样进不了设置,不知道去哪里找卡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