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个楼梯感应灯

楼主(2022-10-05):
家里楼梯平台的LED感应灯坏了两个,表现为个别灯珠不亮,会亮的灯珠亮度不够,拆下来看看。17年生产,外壳的料不是很好,老化严重,拆的时候破了一个
拆开看板子做的还挺不错,就是同个厂家生产的货,一个灯板是铝基板,另外一个就差了很多。测试两个都是中间的4个灯珠报废,正好手上有存货,换掉就完美修复。手上没加热板,直接把灯珠夹爆然后用刀头拖下来了,换了4颗冰蓝的灯珠上去,还挺不错
修复手工

网友:
中间的小灯珠色差太大,明显偏蓝,尽量找好点灯珠,或者配合点暖白减小色差。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有点高,最好调整一下,防止再烧灯珠

网友:
好修,但没有同规格的灯珠,算一算邮费,豆腐盘成肉价钱,还是作罢。

网友:
幽蓝灯光晚上好怕,还是换白光的吧

网友:
,铝基板的,比较难拆,可以打火机在底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