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懂收音机的维修?电解液漏出来坏了电路功放没有声音输出了。

楼主(2022-10-05):
我这个德生的收音机电池放在里面时间长了忘记拿出来,结果里面电解液漏出来,腐蚀了电路板。现在的症状是机器本身带的喇叭,他发不出声音来,估计这个电解液腐蚀了某个功放模块。但是外接有源音箱就可以正常播放,这板子上能看出来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吗?

楼主:
我这个德生的收音机电池放在里面时间长了忘记拿出来,结果里面电解液漏出来,腐蚀了电路板。现在的症状是机器本身带的喇叭,他发不出声音来,估计这个电解液腐蚀了某个功放模块。但是外接有源音箱就可以正常播放,这板子上能看出来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吗?

网友:
检查铜箔和过孔,漏液的就那个地方。。。。
本机功放没声音就是功率放大部分咯

网友:
外接有源就可以?那检查一下输出插座。没插输出插头功放连收音机自带喇叭,插了插头功放连输出线路。喇叭也测一下。

网友:
看铜箔走线,找到断了的地方,然后飞线修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关键是自己要懂基本的无线电知识

网友:
腐蚀面大,要修复就要花时间了

楼主:
把可能断的地方都飞线连接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可能断的地方都飞线连接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可能换个耳机插座就好了

网友:
好好的9700DX,就这么废了,真可惜。

网友:
可惜呀,好机!

网友:
检查耳机插孔,年代久还,弹片不回弹啦

网友:
检查耳机插孔

网友:
把耳机插孔的接点短接试试

网友:
功率放大芯片线路走一遍

网友:
红黑线接的是喇叭,如果耳机座没有问题那就是喇叭出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