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东西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可以倍压整流吗?

楼主(2022-10-05):
这东西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可以倍压整流吗?

网友:
高频变压器出来未经整流的话,应该是连续脉冲,可以进行倍压整流,但要注意元件的耐压值。

网友:
震荡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脉冲),当然可以倍压整流,只不过这种交流是不对称波形,2极管接法不同,得到的电压大不相同。

网友A:
ZVS吗?感觉是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ZVS吗?感觉是交流。

一个管的,是自激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