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深圳三地一芯 FC系列主控量产教程

楼主(2022-10-05):
FCxx79系列主控是比较常见的主控(在大多数山寨盘上和小品牌U盘里)
在目前的情况下,安国和芯邦主控在USB2.0协议的新U盘里已经比较少见了,而FC主控的占比在增加.........编不下去了,直接进入正题

FC主控,量产较为简单,不易报错,速度在单通道上游
而且主控也没有关于跳线的设置,适合新手+懒人

首先,要区分一下主控的封装来确定支持的CE数量。见下图

这里以FC2279为例,1178/1179同理,常见的SSOP24封装的主控只支持单CE,所以多CE的闪存只能识别1个CE
需要多CE的情况下,购买QFN30封装主控的主控板。(别问为啥不推荐买QFP48,问就是买不到)还有点补充,见2楼

好的,进入正题。
一芯USB2.0协议的主控量产方法
量产工具下载:深圳三地一芯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深圳三地一芯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szfirstchip.com)
进入网站后选择通用工具,并且下载
“FirstChip_MpTools_YYMMDD.rar”
格式的文件(YY表示年,years,2位数,以此类推,最好下载最新版的,注意不要下载文件名带有''U3''的工具)
下载完毕后,解压,并且打开FCMpTools.exe(FCMpTools_32.exe是32端口版本,也可使用)
剩下的估计看一眼都能看懂,不懂的问大佬,我懒得打字了。重点说一下量产设置

Flash设置:
  FLASH 类型:显示当前 FLASH 的类型,亦可手动设置。
  FLASH 数量:显示当前检测到的 FLASH 数量,亦可手动设置。
  读写周期:读写的周期时间,亦可手动设置。
  禁止自动检测:勾选“禁止自动检测”栏,量产工具则不自动检测 FLASH 的型号和其他配置信息,需手动设置。适用于ID不正确的FLASH
    但要在同晶圆,CE/DIE数量相同,制程相同的FLASH有配置的情况下,设置为同晶圆闪存的ID或名称
    若不勾选“禁止自动检测”量产工具会自动检测 FLASH 的型号,并根据FLASH 类型自动检测量产 FLASH 的配置文件、默认 FLASH 数量和通道及读写回圈时间。

扫描方式
原厂扫描:扫描时直接读取FLASH的原厂坏块信息,量产速度快,适用于全新原装闪存或群联自封闪存,除全新原装正片闪存外不建议使用(划重点,全新,原装正片或白片
高级格式化:扫描时直接读取 FLASH 的坏块信息,量产速度快,适用于FC1178/1179/2279主控低级扫描量产过的 FLASH。
低级格式化:扫描时写数据到 FLASH 再读出来比较以确定坏块,量产速度较慢。如果 FLASH 为黑片或没有内置坏块表,请选择此功能。(反正高格开不过就选这个)
清空+原厂扫描:扫描时先清空,直接读取FLASH的原厂坏块信息,量产速度快,适用于全新原装闪存或群联自封闪存,除全新原装正片闪存外不建议使用(划重点,全新,原装正片或白片
清空:擦除全部块,不会破坏原厂坏块信息
双贴高格:没啥用,就算双贴也最好别用,没验证过
强制半容量检测:直接按照切一半容量方式量产,主要针对比较特殊的 FLASH。

ECC 设定
质量较差的 FLASH 需要开放 ECC 对 FLASH 的坏块进行纠错,可提高一定的容量,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ECC=0 时最严格,低格出的 FLASH 最稳定;ECC=15 时最宽松,容量可能较大,但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原低格设定是指使用上一次低级格式化时所选择的 ECC 值。

优化方式
  容量优先:U 盘的容量为先取条件,不考虑 U 盘的读写速度。选择“U 盘容量优先”时可 设置当容量大于总容量百分之几时自动转为“U 盘速度优先”优化方式。
  稳定优先:尽量做稳定,容量可能会变低,开卡时间可能会长,H2 读写速度相对会变 慢。
  速度优先:U 盘的读写速度为先取条件,容量次之。。
量产完成后会在界面上显示 C 表示是容量优先,S 表示是速度优先。

FC系列主控是扩容盘重灾区,恢复容量按下图设置

重点在bin级不定容,即把bin级设定上的勾全取消掉

...差不多了,剩下的明天搞
看过安国量产工具的用户手册的人可能会很熟悉,对,就是Ctrl c+Ctrl v,然后改一些
估计没人会认真看完的,也没必要认真看完,了解大概即可
本文章针对小白,以及想恢复扩容盘容量新手

网友A:
感谢lz打这么多字啊
顺便提下,FC主控的封装有多种:
USB2.0:SSOP24,QFN24(只支持1CE),QFN30(支持4CE)QFP48(8CE)
USB3.0:QFN32(1CE)QFN48(4CE)
所以不是每个FC的QFN都有4CE的。

网友:
虽然3257停产了,我还是喜欢啊,支持国产厂商先整到3257相当的平台

网友:
手里只有一片一芯主控,不了解,量产确实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lz打这么多字啊
顺便提下,FC主控的封装有多种:
USB2.0:SSOP24,QFN24(只支持1CE),QFN30( ...

所以同一种型号,它既可以是usb2.0 也可能是usb3.0吗?速度也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同一种型号,它既可以是usb2.0 也可能是usb3.0吗?速度也不一样吗?

3.0可以向下兼容到2.0和1.1,2.0不可以向上升级成3.0

网友C:
这个2279 单论速度能不能干过2199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279 单论速度能不能干过2199e?

emmm
如果看TLC和QLC的话是秒杀2199的(BICS3 4ce 2199e写20读27,4ce 2279写24读30,N18A 2ce 2199e写10读20,2279写17读22)但是SLC的情况下比2199慢个2MB/S(4ce 2279写25读17,2199写27读35)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
如果看TLC和QLC的话是秒杀2199的(BICS3 4ce 2199e写20读27,4ce 2279写24读30,N18A 2ce 2199e写10 ...

666,期待便宜的成品板子入市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主控怎么看都支持那些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主控怎么看都支持那些闪存?

emmm...
FC2279主控基本不是太少见的闪存都支持

网友D(2023-02-01):
fc3281识别不出来  怎么弄   插上去端口锁定换完了所有选项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fc3281识别不出来  怎么弄   插上去端口锁定换完了所有选项都不能识别

这是zc3281,应该用ZeroChip+MPTools系列的才能识别。

网友(2023-12-28):
请问一下我用这个工具写入的序列号为啥用ChipGenius读取不到,需要在unraid中用,用Unraid的安装工具也是读取不到。谢谢

网友:
ZC3270还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2024-01-27):
楼主 chip 2019 用哪款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