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原装微软Xbox360无线接收器修复

楼主(2022-10-05):
原装的Xbox360无线接收器一直都正常稳定使用,今天突然罢工了,连接电脑指示灯也不亮,啥反应没有百度了一下这货好像这样的问题挺多的,大概意思就是电源的保险电阻挂了导致整体不供电,于是直接开干
先来个正面图

以为外壳没用螺丝固定而是用胶粘的会很难拆,居然沿着上下两部分的缝隙直接一撬就分开了,相当的简单粗暴,这是我没想到的

终于看到了真面目

拔下电缆线插口,卸下两个主板固定螺丝,主板就能拿下来了

主板的正面图,上面没有发现保险电阻

再看主板背面,在右下角找到了F1字样,对应的位置是个丝印0的电阻,故障点应该就是这里了,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果然坏了
在电子元件盒里找了个新的保险电阻换上,用酒精清洗电路板试机灯立马亮了,功能也恢复正常

主板背面

最后来个亮灯图,重新粘上外壳,完美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又可以开心玩耍了

网友A:
这种接收器的工作不大啊,怎么烧了保险。

网友B:
这种手柄,使用蓝牙能接收信号吗? 不用这个接收器的话

网友C:
丝印0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0是个什么意思

保险电阻,相当于保险丝,应急可以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收器的工作不大啊,怎么烧了保险。

测了一下电流0.01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柄,使用蓝牙能接收信号吗? 不用这个接收器的话

不行,新的xbox One s的可以,不过网上有说用开关板改接收器成功的,空了试试

网友:
这东西估计还不便宜,给楼主捡漏了。

楼主:
用开关板和芯片大概搭了一个手柄接收器,写入程序,连接电脑果真行

开机键是对码,一按和XBOX上一样四个灯会转,太强大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比较简单的维修了

网友D:
我家的360好像没有这个遥控啊
只有两个无线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360好像没有这个遥控啊
只有两个无线手柄

这是xbox360手柄在电脑上用的

网友(2022-12-03):
引用 楼主:
用开关板和芯片大概搭了一个手柄接收器,写入程序,连接电脑果真行

开机键是对码,一按和XBOX上一样四个灯 ...

这玩法高级了,搞个外壳炫酷

网友(2023-08-05):
流弊流弊,我昨天刚买了个剪线的原装接收器,没想到就接上是好的!没有楼主提醒我可能到现在还没打开壳子!

网友:
游戏手柄接收器?好像还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是不是贴吧看到的修那个元件,如果是,可能是我发的哟

网友(2024-10-16):
具体怎么做的?有没有教程看一下详细步骤

网友:
来学习一下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