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上行bug 在哪

楼主(2022-10-05):
1 发帖之前,先发一个求助:恩山帐号sky1234  密码都还在,长期末使用,现在登入不了,注册邮箱已忘。不知哪位好心人帮忙一下谢谢。
2  之前我的宽带上行可以跑到100m,现在打回原形只有30m.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3 另位一件事,我的上班地方的宽带只有之前上行30m,一次电信机房设备升级之后,发现上行竟可以跑70-100m
这次签约速度

2通过无线路由器用speedtest手机测速竟跑出100m,同环境用电信自已小翼软件也就7,8拾m。我相信谁。

3  通过有线电脑用speedtest  测试也是7.8拾m.(电脑接的百m交换机,对于上行应影响不大。)
4  大家猜一下这个bug怎么发生的

网友A:
手机走了5G信号加速吧

网友:
关掉流量,有的手机会同时使用两个
或者电信良心,送你些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走了5G信号加速吧

关了 5G信号

网友:
恩山那个,应该是给注销了,我有个同帐号也是一样情况,太久没上,然后就登不上了,然后重新注册,一样的帐号注册成功

网友:
第3项测试是有问题的,下行都只有90兆,说明线路非常垃圾。正常良好的百兆网口最高能跑99.x,但你此时上行也跑了70多兆,说明实际远不止这个值

网友:
我电信100M有2个10G-EPON,1个WIFI5上行35+,1个WIFI6上行38+,见过抖音一个叫兰色幺鸡的100M WIFI6上行62+,最近Speedtest服务器有问题,人用的多,还是用华为的花瓣测速吧,可以只用基础功能。

网友:
电脑端的话,可以安装个流量监测软件对比下,手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2-12-15):
感觉是测速软件的问题

网友:
疫情临时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