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动开关喷除锈剂修复

楼主(2022-10-05):
好多年了,做工可以,设计合理,价格便宜,推荐。

网友A:
除锈剂是哪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锈剂是哪种啊?

估计是wd40

网友B:
WD40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微动开关喷除锈剂修复

网友C:
都只能应急使用,过不了多久又会复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锈剂是哪种啊?

就陶特几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只能应急使用,过不了多久又会复发的

一般不会,氧化有个周期,一般为一i两年。一直用,三五年。

网友:
用不了多久,不能这样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不会,氧化有个周期,一般为一i两年。一直用,三五年。

除锈剂不能把元件还原到初始状态的。这个还是更换来得直接

网友:
WD40才有用,其他的试过没用

网友:
这个小按钮我买过红点的100多个5块5包邮

网友:
也是个办法

网友:
我以为一图就是开关内部。

网友:
是的,用了除锈剂,基本就跟新的一样,只是长时间后还是会出现接触不良,到时候再喷,国产的微动开关好多都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坚持不了多久,还是换新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0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我家电磁炉风扇不转了,用WD40喷了一次,一年多了还正常。

网友:
WD40才是神器

网友:
一般容易坏的修复后也不耐用要更换质量好的微动。

网友:
多喷几次,或者拆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