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定时器安好了怎么不转,哪里不对呢,大伙帮忙看下

楼主(2022-10-05):
安好了怎么不转,哪里不对呢,大伙帮忙看下

网友:
发条没有装好吧?这个很难复原,除非你有专门的工具,发条劲大。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触点开着呢。

网友:
金属触片间距太大了 点。调整一下!

网友:
看齿能的位置,触点应闭合才对呀

网友:
一般坏了都是齿轮打缺了齿,没得修的价值,直接买个新的换上就搞定

网友:
图片里都正常,合上盖子啥样?

网友:
难道只有我看出来动触点并没有到位?

网友:
从发条输出动力开始找呀,看齿轮啮合传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