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401坏了没冲击力,哪里可以维修

楼主(2022-10-05):
5401没冲击力了,哪里可以维修的
到淘宝找个维修的用了两个月又坏了,现在想找个靠谱的

网友:
自己修啊 不复杂,一般换个密封圈就是

网友:
换个密封圈就行了

网友:
卖了,换新的,维修耽误的时间工时费也快够换新的差价了

网友:
想问哪里修得靠谱,在这个论坛估计找不到答案,因为这边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修。另一方面,找别人修,修理费加上来回运费快要够买新的了,不上算。

网友:
换新的吧 要修到耐用 除了换密封圈 还要换气筒和副锤 冲击子 自己修一百就行了 找人修 没三百下不来 一把5401才几个钱

网友:
网上维修拆解视频多了去了

网友A:
这玩意新的小黄鱼才300左右,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里都是自己修

网友:
没冲击是因为进灰或密封圈坏了,自己搞很简单的!

网友B:
返厂修,基本上就花个快递钱,大有售后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新的小黄鱼才300左右,有维修的价值??

PDD 260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厂修,基本上就花个快递钱,大有售后超好的!

过了质保期要收钱的吧,大有的备件不是一般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