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板子,图中R12符号中间多了一黑杠,表示什么?

楼主(2022-10-06):
如题。。。。。。。。。。。。。。。。。?。。

网友:
确实还没有见过如此标识,那全黑的又代表什么呢

网友:
没注意过,功率标示?躺沙发学习……

网友:
那不是保险管啊?

网友A:
很可能是电阻的功率标识

网友:
视情可调整阻值

网友(2022-12-25):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电阻的功率标识

现在还有人会用这种方法标注功率吗?我在书上也见过,但从来没有在实际的电路图上看见过

网友:
学习了,底下有高手说了,是功率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