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pr热熔器改锡锅

楼主(2022-10-06):
自建房装电线,手上没有烫锡锅,平常也用不到这玩意,改一个应急。

空调铜管一节,一端砸扁。另一端扩喇叭口,没有工具可省略。

固定铜管扁端在热熔器上

温度300

锡融化了。

感觉锡的流动性不是很好,温度设330度。

试一下,可以。

再试一下,OK,收工。

楼主:
本来想直接用热熔器的25或32模头,直接煮锡,手上也没大量的锡条试,焊锡丝太贵心疼,也怕试了后螺丝拆不下。

网友:
铜管下口不漏锡吗,好创意

网友:
抖音上有个用外热烙铁改锡锅的

网友:
干电工呢,手头没有压线鼻了么

网友:
过锡后效果好。

网友:
只要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直接用热熔器的25或32模头,直接煮锡,手上也没大量的锡条试,焊锡丝太贵心疼,也怕试了后螺丝拆不下 ...

铜管打孔安上不是更好吗?

网友B:
线头沾点松香沫,锡流动更好。

网友:
这手工活也可以啊

网友:
少量的直接用烙铁按在松香里然后加焊锡。

网友C:
方法不错,用铜鼻子更好一点

网友:
沾点助焊剂效果更佳

网友: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好办法。

网友:
一把烙铁就解决了。

网友D:
口径是不是太细了,线不好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打孔安上不是更好吗?

这是16mm铜管,不是很够长,也怕搞漏了。粗的管才好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沾点松香沫,锡流动更好。

红包助焊膏今天才到,平常都用松香,用烙铁几十年了,第一次用膏,还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径是不是太细了,线不好插。

就地取材,19的管有点厚,没有台钳,用G字夹压的,也怕把G字夹顶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用铜鼻子更好一点

手上没有这种大的铜鼻子,查一下购买也不便宜,特别是大口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