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流表头

楼主(2022-10-06):
买来是备用的表头,买回来表头没灰色面板,卖家补偿了两块钱,放了几个月,偶尔拿出来用用,后来发现电流不准,调电位器不行,换358还是不行,康铜丝从焊也不行!又吃灰了几个月,在后来换了200Ω电位器还是不行,应该是换的电位器阻值不对,又吃灰了,昨天拿出来又折腾了!加电位器!
第一次把这个电阻拆了加电位器不行,这个好像是调电流的显示最低电压的,电位器调到底电流就不显示了。第二次把这个300多Ω电阻换了个500Ω的电位器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手上一个也是放了好长时间,上次急着用也重新修好了,就是位置太小不太好操作。

网友A:
调电流其实很简单,电流偏小,挫刀挫康铜丝,电流偏大,康铜丝上加锡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线性不行。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usb电流表小量程精度差。

网友B:
这种表用在可调电源上可以吗

网友:
能修理这东西的都是能人,看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电流其实很简单,电流偏小,挫刀挫康铜丝,电流偏大,康铜丝上加锡焊

我看到万用表内部的10A档的康铜丝,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用在可调电源上可以吗

可以,但是10毫安一下看不到

网友C:
这类表头,准确度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线性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表头,准确度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线性度差。

就是好看!

楼主:
又废了!装到刚做的可调升压模块上,用镊子短接一下,镊子尖烧红了,再用电流又不显示了!哎!换了个运放还是不显示,是显示芯片坏了吗?也没有丝印!

网友:
能修理的都是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太差

是真的差,小电流时比实际低,大电流又比实际高。都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能修理这东西的都是能人

网友E(2022-12-11):
我的一个同样的表头拿回来,上电以后 显示了几分钟就黑屏了。
一般来说,损坏的都是电源芯片1117a那部分,我这个比较奇怪,ldo的3.3v输出正常,感觉是单片机烧了。 这个单片机没有字,也没程序。几块钱的东西,修了半天没修好,进垃圾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个同样的表头拿回来,上电以后 显示了几分钟就黑屏了。
一般来说,损坏的都是电源芯片1117a那部分, ...

运气不好呀?

网友E:
应该是非常不好。
买了好几块这个表,单片机都是打磨过的,不知道型号。也没办法代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非常不好。
买了好几块这个表,单片机都是打磨过的,不知道型号。也没办法代换维修。 ...

你就算知道型号,又能怎样呢?里面程序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