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讲机里这两个滤波器有啥区别

楼主(2022-10-06):
对讲机里的滤波器资料也查不到,哪位告诉一下这俩有啥区别?

网友:
有区别嘛?没看到区别啊,同一个型号

网友:
一样的东西

网友:
没有发现什么不同

网友A:
陶瓷滤波器LTM450GW 直插5脚 M50GW 2+3 5P 450KHZ

网友B:
我的两个手台一直没完全拆开,拆半截就拆不开了

楼主:
一个EW一个GW应该功能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这个是FM超外差对讲机,比较老的一种电路,内部基本是450K或者455K的滤波器

网友D:
宽带和窄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手台一直没完全拆开,拆半截就拆不开了

手台天线一般要焊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滤波器LTM450GW 直插5脚 M50GW 2+3 5P 450KHZ

谢谢您发来参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FM超外差对讲机,比较老的一种电路,内部基本是450K或者455K的滤波器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宽带和窄带吧?

应该是,只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宽带哪个是窄带,是换一个还是两个都换掉好呢

网友:
一个窄带,一个宽带,实际窄带很少使用,

网友:
YAESU的渣渣滤波器

网友:
台子是八重洲的1907呢,看着像是啊

网友(2022-11-06):
这是威泰克斯2200或者2208的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