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在win10下用易驱的问题

楼主(2022-10-06):
电脑用的Windows10,主板上没有IDE接口,我有个DVD刻录机,用易驱线后,电脑也能识别,放入碟片后,没反应,双击光驱图标,它就显示请插入光盘,弹出来了,我把它再推进去,能听见电机转了几下,又弹出来了,这光驱以前旧电脑装的XP还能用,但是现在用不成了,这是光驱有问题还是Windows10的事?谁遇到过啊,网上搜的法子也不行

网友A:
10来块钱收个SATA接口的RW光驱就解决了,折腾个啥呀。

网友B:
易驱线能识别硬件,说明连接线和驱动没问题,那就要考虑供电不足了,机箱电源有没有那种老的4线D口线,有的话接上。

或者买个二手串口光驱一劳永逸

网友:
用IDE口转换SATA试试,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C:
ide口的光驱?那会支持的光盘格式没有现在的多吧,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光盘不兼容

网友:
W10,DVD买IDE转SATA卡可以用,十几元吧

网友:
装个win7虚拟机,usb直通试下,我有个佳能扫描仪,只有XP驱动,只能这么搞

网友:
看供电是否够用的吧,驱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来块钱收个SATA接口的RW光驱就解决了,折腾个啥呀。

其实光驱也没什么用,就是心血来潮了,想把以前买的碟片看能不能拷到硬盘上保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驱线能识别硬件,说明连接线和驱动没问题,那就要考虑供电不足了,机箱电源有没有那种老的4线D口线,有的 ...

机箱电源线试了,不行,易驱自带的电源,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e口的光驱?那会支持的光盘格式没有现在的多吧,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光盘不兼容 ...

我上半年用XP的时候还能用,除了光驱没盘时候仓门弹不出来,还要辅助下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买个二手串口光驱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