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抠羊毛的项目,有兴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22-10-06):
此项目为OBD-II适配器项目,在群内曾经发过,看过很多大神建议直接X宝鲁一个,后来经过比较厚发现X宝上很多5-9元的蓝牙+APP类型的,这种虽然便宜但是几乎都是ELM327芯片+蓝牙组成的,价格才能做这么低,而这款是LPC1517+串口项目,制作成功后有软件通过PC运行诊断软件,主要用途是汽车、摩托车、等等现在车辆使用can协议进行维修诊断用的,可能某些车型可以刷个功能什么的,有兴趣的坛友欢迎一起制作,我正在修改电路,老外很多元件不是常用的元件,例如AP7313等3.3V稳压管等 我正在改成TL431等常见的管子,还有PCB要重新画过,大家都懂得不重新画抠不到羊毛。原作者连接那还有一款是USB款的,有兴趣的也可以讨论
原作者连接->https://obddiag.net/allpro.html
原理图
固件->

网友A:
主要是上位机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上位机怎么解决

上位机软件已有scanmaster

网友B:
elm327和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蓝牙不能联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m327和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蓝牙不能联通吗?

elm327属于廉价版本 不信自己X宝搜

网友C:
这个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做什么的

维修汽车 摩托车的工具

网友D:
不知用OBDII读取车辆数据是否需要跟行车电脑握手。如果需要握手,那么要想频繁读取参数会不会耽误行车电脑做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OBDII读取车辆数据是否需要跟行车电脑握手。如果需要握手,那么要想频繁读取参数会不会耽误行车电脑 ...

can通讯没关系的

网友:
那就放心了。

网友E:
淘宝买过elm327的,吃灰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过elm327的,吃灰中。

我是放到旧车上,偶尔看看车辆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过elm327的,吃灰中。

给我了 我正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放到旧车上,偶尔看看车辆状态。

我也是这个作用,不过也就买来的时候新鲜会看看,之后就没再看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了 我正需要呢

这玩意现在便宜了,邮费和淘宝买一个差不多价格。淘宝找一个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在哪。

网友(2022-11-05):
用327刷过自动落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