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洋王防爆手电7100,各位看看电池什么型号

楼主(2022-10-06):
海洋王防爆手电7100,卤素灯泡,电池老化。各位看看电池什么型号,不该电路可用什么代替电池。

网友:
海洋王原装电池很贵的。

网友:
这是哪种类型的电池呢?

网友:
应该是10串联的镍氢电池。

网友:
多节电池并在一起的吧

网友:
有充电器的话,看看标称电压,可大体推测一下。

网友:
电池上标了12V,应该是10节镍氢电池,改锂电可以,但充电是个麻烦。

网友:
量一下电压,寻找对应的电池

网友:
12v镍氢电池 用4串铁锂电压差不多

网友:
这个和改装的9V双层电池一样的吧。

网友:
可以用三串锂电池加均衡保护板替代,缺点是充电必须改。网上有镍氢电芯,不用改充电,质量好的难找。

网友A:
海洋王被单位拉黑了

网友:
镍氢电池,反正不是18650

网友:
换成18650锂电,三串多并,要动力电芯

网友:
好像是镍氢电池,见过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洋王被单位拉黑了

当年在手电论坛有坛友拆解过,低质高价走体制路线,成为叔叔专用,噱头足的很!

网友:
镍氢或镍铬

网友:
该型电筒充电时间要求为8~10小时,单只容量2.7Ah,10只串联成12V,应该是用的镍氢电池,至于型号规格,量一下单只电池的直径和长度便知。

网友:
改成3个锂电串联,买块12V锂电充电板,就是手电转用的那种,几块钱吧,或者直接用手电转充电器充。

网友:
SC尺寸,10串镍氢(或镍镉)
SC=Sub C,标准的SC(平头)电池高度42.0±0.5mm,直径22.1±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