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一下大家洗衣机洗衣时,内筒下沉到底正常吗

楼主(2022-10-06):
家里的洗衣机快20年了,只修过一次门锁开关,用到现在都正常,这次十一长假补了点4根吊杆的阻尼油,才去注意发现到“中水位”洗涤时,内筒就已完全沉到吊杆的最低位置(就是4根吊杆降到最低了,这时候吊杆的弹簧完全压缩没有缓震作用了),等脱水后内筒就又浮上来正常了,整个洗衣过程都正常没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中水位洗涤内筒就已经到最低,是这样的吗正常吗?日立的材质很好耐用,4根吊杆那么多年就算软一点也是可能的,但是不是变软造成的我不知道了,因为原先是怎么样的我也没去注意过,能用从来没关心过这个,只是补加阻尼油时无意看到。

网友A:
弹簧有问题衣服多脱水会撞桶,不撞就没问题
这是新买的洗衣机吧,20年

网友:
不下沉才不正常吧

网友:
下沉至底肯定不正常啊,你给吊杆加油鼓捣坏了吧?

网友:
2楼说的没错,有衣服时脱水不撞桶就好。

网友B:
有水时内桶应该下沉的,只要最高水位时不触及地面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有问题衣服多脱水会撞桶,不撞就没问题
这是新买的洗衣机吧,20年 ...

真快20年了不开玩笑,有一些特殊功能,现在的洗衣机都还没发明,急死人了只有把它供着好好的利用,所以蛮新的对吧,有封洗盖可以洗滑雪衫不会飘起来、疏松理衣功能衣服脱水后不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水时内桶应该下沉的,只要最高水位时不触及地面就正常。

什么叫地面不懂啊,怎么可能掉到地上去了,只是说压簧全部被压到底而已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不放心就换四个新的

网友C:
会不会底下塑料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底下塑料老化了

没有任何老化的迹象哦,现在就是中水位时吊住内筒的4根吊杆全部降到最低位置,就是4个弹簧完全压缩到底没有了缓震功能的状态

网友D:
仅“中水位”洗涤时,内筒沉到吊杆的最低位置吗?。“低水位”“高水位”会不会?

网友:
路过  看下县挂位置

网友:
脱水时噪音不是特别大就没问题,如果弹簧缓冲太小了,脱水时内筒晃动会比较大。

网友:
洗衣是有没有不正常的声音,没有就不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中水位”洗涤时,内筒沉到吊杆的最低位置吗?。“低水位”“高水位”会不会? ...

低水位还好一点,两个手还能把桶往下再压一点点大概一公分的距离,中水位、高水位捅不用压全部沉到底了,但洗涤声音脱水各方面都正常没有问题的,排水脱水之后桶又回上去了,其实吊杆加过阻尼油之后和不加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就不晓得大家家里的洗衣机桶的下沉是什么情况?

网友E:
也给吊杆加过油,桶里加满水后,按桶还有弹性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给吊杆加过油,桶里加满水后,按桶还有弹性的,仅供参考。

嗯嗯,谢谢了。今天也洗过衣服观察了一下,只要洗涤状态,不管什么水位,基本上内筒都沉到最底了,排水之后内筒上浮一丁点,完成脱水之后内筒全部浮到平时最高位。反正都正常能用,没有什么杂音更没有晃动,就这么用了不去管他了,我估计四个弹簧疲软了吧

网友:
下沉多的话应该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