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我把可能断的地方都飞线连接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2022-10-06):
我把可能断的地方都飞线连接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德生9700DX吗?

网友:
还是镍氢靠谱不漏液啊

网友:
好像你说耳机能驱动?是用的同一个功放嘛?

网友A:
广州的话,拿过来,免费帮你焊接好它。

网友:
板都没有洗干净,IC也拆下来看看下面断了没有

网友:
用表测量一下呀,看看还有没有不通的。

网友:
我是顶贴的

网友:
还有隐藏断的没看见哦

网友:
跟着电源走一下,看看那里还没电

网友:
同意8楼的见解,再看看IC的供电脚有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州的话,拿过来,免费帮你焊接好它。

广州同乡打个招呼先。

网友:
可能断的地方都飞线连接了,可能还有断的地方没发现,或是飞线飞错了。

网友:
看见漏液王了!

网友:
这焊的线也太粗点了吧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州同乡打个招呼先。

有缘的话,能相见。

楼主:
清洗了一下

网友:
满满的情怀

网友:
没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