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领导家的美乐LE46M11电视机,TCL代工?灯条买不到,代用灯条+高压板解决

楼主(2022-10-06):
如题,此机购于2013年,刚过保修期,就发现有部分背光不亮。由于是在卧室用,所以用的也不太多,最近暗得越来越严重了,干脆换了台新的海信55寸,不到3K,这台准备修修放在办公室用了。拆开后,发现内部竟然有TCL的标,难道是TCL代的吗?

楼主:
沙发,开始拆屏,灯条型号是TOT46LB04_LED7020_V0.1_20120629,万能的X宝竟然也查不到,只好找了一家代用灯条+高压板更换。

网友:
现在新的那么便宜领导不换新的

网友:
做工不是很好的样子

楼主:
板凳,没想到买这灯条也是一波三折。第一次,发货了,到唐山,因为YQ,又退回去了。第二次,发的顺丰到付,到货后发现长度还行,但宽度太窄,只能贴着外面粘上。上电试机,发现有一条竟然也是只有一部分亮,只好又悲催的又拆了一次屏。卖家又补发了一条,这次装上终于好了。

网友A:
乐华 美乐  还有后来推出的高端品牌雷鸟都是TCL旗下品牌,还有华星光电屏幕也是TCL的。甚至前几年的东芝电视也是TCL代购的。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不错,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免费给领导家换个新的嘛,不懂事

网友:
原来的背光板这么复杂?是有分区背光控制功能吗?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应该做一下保护,防止电压再次对灯条造成损伤

网友:
修好了,这个月奖金应该比上个月高点吧?

网友:
上电试机,发现有一条竟然也是只有一部分亮

网友:
tdl代工的好多

网友:
费力不讨好,容易弄坏,不如直接让他换新的

网友:
灯条直接换灯珠,把坏得找出来就行了,可能就1 2个坏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华 美乐  还有后来推出的高端品牌雷鸟都是TCL旗下品牌,还有华星光电屏幕也是TCL的。甚至前几年的东芝电 ...

当年CRT时代,TCL的质量就不怎么样,而美乐,乐华更令人堪忧。后来的通用RTD2025液晶驱动板,不知那个“乐华”是不是这个“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