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朋友买的唱歌机带的充电器坏了,家里库存tp4056充电板改

楼主(2022-10-06):
给朋友买的唱歌机带的充电器坏了,家里库存tp4056充电板改 ,用了二个 装在充电器背面 用电钻打二个眼观察指示灯。现在已将指示灯飞线改到原三脚的指示灯了。
原充电器集成块不知是什么型号 非常简单。
充电器是充二个电池的,用一个5V充电器接二个tp4056输入端,输出端是单独分开的,但有一个问题,只充一个电池时,另一个tp4056板灯时亮时不亮。虽然灯不亮但还是有电压。没有搞懂为什么。
固只能每一个4056板单独接一根usb线充电。

网友:
反正都飞线了,干嘛不把灯也飞到前面去?只要一个充电指示的那个灯就够了。

网友:
买了10个4056至今还没用到

网友:
图不怎么清晰,粗看了下原充电板的指示灯,有点像4056啊。。。

网友:
估计旧的就是4056

网友:
4056  估计只有万能网购了

网友:
4056,常用红包备个。

楼主:
充电器是充二个电池的,用一个5V充电器接二个tp4056输入端,输出端是单独分开的,但有一个问题,只充一个电池时,另一个tp4056板灯时亮时不亮。虽然灯不亮但还是有电压。没有搞懂为什么。
固只能每一个4056板单独接一根usb线充电。

网友A:
应该知道原来的充电器电压是多少,不是随便接一个充电器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知道原来的充电器电压是多少,不是随便接一个充电器就能用。

原充电器就是一根uab口线充电,当然是5V,毋容置疑,

网友:
自己用自己的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