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立创EAD,在PCB上显示元件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2-10-06):
如题,不想用R代表电阻,D代表二极管,想在上面直接标注参数,比如100欧姆,104uf。看了很多立创EAD的视频也没找到具体怎么做,特开贴向大家请教,附图是直接画的936控制板和555调速板。已免费打样在等实物了。望不要笑话。。。

网友A:
元件属性 显示名称 修改名称为 100欧姆 104UF.

网友:
右边属性那里,名称、值、看所需√

网友B:
右边,

不 显示位号,显示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属性 显示名称 修改名称为 100欧姆 104UF.

以前画的有一堆元件,一个个修改起来很要耐心啊,,能不能一次修改好呢 ?  以后画的话会注意显示参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

不 显示位号,显示名称

谢过啊,,修改后看上去舒服多了 !

网友:
有基本教程 或网上找相关名字一搜

网友:
只能重做封装时候重新命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点一下PCB中的文字,直接改成元件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双击你想要改的元件编号,会弹出一个编辑窗口。

网友:
右键/编辑菜单/Ctrl+Shit+F-->查找相似,或者Ctrl键+鼠标左键多个选中,然后在右边的多对象属性中批量改